求助 DEVO 7E刷给力固件与D02S对频之后怎么设置通道映射

楼主(2013-11-14):
同上

楼主:
通道映射搞定 1通道 升降 2通道副翼 3通道油门其它不变就是不知道缩尾怎么弄

网友(2014-03-06):
首先是正反设置:1通道选正,2通道选反,3通道选正,4通道选反,5通道选正,6通道选正,7通道选正;
常规油门曲线EPA和EXP保持默认,9点调节分别是:1=0.0,2=18,3=35,4=56,5=70,6=83,7=91,8=96,9=100.0;
常规螺距曲线EPA和EXP保持默认,9点调节分别是1=45,2=50,3=55,4=61,5=67,6=71,7=75,8=81,9=86;
特技油门曲线9点全部100
油门锁定=-10;斜盘混控类型是单舵机,混控比保持默认;
射频设置里通讯协议选择DEVO,通道数要选择7通道
通道映射:1、升降,2、副翼,3、油门,4、方向,5,辅助,6、螺距,7、陀螺,8、辅助。 混控里选单舵机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道映射搞定 1通道 升降 2通道副翼 3通道油门其它不变就是不知道缩尾怎么弄

锁尾是机器上的东西 和遥控器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