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老师知道怎么用舵机电路改有刷电调?谢谢

楼主(2013-11-14):
RT有哪位老师知道怎么用舵机电路改有刷电调?谢谢QQ46712401

网友A:
我把一大功率舵机拆了放在玩具车上做双向电调,电位器调到中点用胶粘死.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一大功率舵机拆了放在玩具车上做双向电调,电位器调到中点用胶粘死.很好用.

具体怎么做呢,谢谢Q4671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