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控制板BGC2.0 BGC3.0 哪个好用??

楼主(2013-11-14):
云台
控制板BGC2.0 BGC3.0 哪个好用??
请教各位大师,有用过的说说感受!

网友A:
也想知道,再就是BGC3.0或是BGC2.0的接线图,我从网上下载了,都是鸟文,看不懂啊

楼主:
已经入手3.0了

网友B:
期待答复学习一下。。。。

网友C:
3.0不能刷正版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3.0不能刷正版固件吧?
正版的能,价格便宜的不能。

网友D:
调好了区别不大吧,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