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家没事,自制KT机一架。空。

楼主(2013-11-14):
事情就是这样。。。

动力打算后推
配置我打算用:
电机:XXD2208 KV2600
电调:XXD30A
舵机:盛辉9G舵机
电池:3S 1500mah 25C
螺旋桨:5030
遥控设备:蓝宇2.4G 六通道

废话不多说,上图:

网友A:
这个机型动力怎么后推,腰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型动力怎么后推,腰推吧?

是的,翼展8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翼展80

应该好飞,还可以装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好飞,还可以装起落架。

这个我也不清楚,只有我有空把电子设备装上去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不清楚,只有我有空把电子设备装上去才知道

掌握好重心,这机型会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掌握好重心,这机型会好飞的。

应该是机翼前1/3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机翼前1/3处吧

是的。机翼前沿向后1/3处。前后移动电池安装位置就行。如是新手,宁可头重,绝不能头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机翼前沿向后1/3处。前后移动电池安装位置就行。如是新手,宁可头重,绝不能头轻。

为什么要头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要头重?

如果头重,轻拉升降舵可以控制。一旦头轻,飞机会一窜一窜的,不好控制。

网友C:
目测楼主尾翼尺寸太小 了。。。一般腰推机,直接作用力在尾翼上,尔你的尾翼做的那么丁点。。效率会不会太小了。。

网友:
kt滑翔机吗 我也想做

网友:
后推还是比较有创意的,我看可以试试。

网友D:
这个样子还后推怎么可能啊?背推都很勉强了!最好还是 前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楼主尾翼尺寸太小 了。。。一般腰推机,直接作用力在尾翼上,尔你的尾翼做的那么丁点。。效率会不会太小 ...

升降舵和方向舵我会加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样子还后推怎么可能啊?背推都很勉强了!最好还是 前拉!

是腰推,特么不喜欢前拉,一撞上浆99%见阎王,电机轴40%见阎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腰推,特么不喜欢前拉,一撞上浆99%见阎王,电机轴40%见阎王。

这是滑翔机吧!为什么一直考虑撞啊?

网友E:
墙上这么多美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滑翔机吧!为什么一直考虑撞啊?

操作不好就撞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墙上这么多美女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