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又有新思路,穷人也有穷办法

楼主(2013-11-14):
B6的电源烧了  无奈改用此方法充电  保守估计10A电流是没问题  虽然B6最大5A
接到电脑电源上 取12V

网友:
静电好玩哦

网友A:
一般电源10安是不可能的。搞得你电脑无限从启还是有可能的。一般的电脑电源虚标严重。品牌的除外

网友B:
插头太多,线太细
把D型头剪掉 直接接DC口
而且电源要足功率 不然对电脑主板有损害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源10安是不可能的。搞得你电脑无限从启还是有可能的。一般的电脑电源虚标严重。品牌的除外

我用的安钛克450W电源  12V至少20A  所以10A是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头太多,线太细
把D型头剪掉 直接接DC口
而且电源要足功率 不然对电脑主板有损害

电脑是关机的  其实开机也无妨 我一般都3A充

网友:
我是直接用的电脑电源用在了B6上,用的是12V14A,用了一年了很好用

网友:
建议别太大电流充电,免得影响给电脑主板正常供电!~

网友:
我也是用的淘汰PC电源,跳个线就能用了,一般1A充3S轻松无压力。

网友:
创新无极限

网友C:
cpu散热器和咱的一样  哈哈
  不过风扇不太一样额,很好用 一点声音都没有

网友:
俺们穷 一直是用一个旧的电脑电源的12V 作充电用

网友D:
问一下各位老鸟:A6充电器能用电脑电源吗?我有一台报废电脑,电源是好的。想入A6可以吗?谢谢!

网友:
LZ的CPU散热器好东西

网友:
这是红海散热器

现在都千瓦以上的电源了

网友:
帮顶!!!!!!
这好贴是学习的好材料!!
值得收藏!

网友:
算好电流 这方法不错的

网友:
url] 看看我的电源  充电 小意思

网友:
好电源 哈哈 好电源 哈哈

网友:
利害居然这样也可以

网友:
散热器霸气啊

网友:
这样能省电不???

网友:
200元以下沒有好电脑火牛,如果只是虚标还算好。便宜火牛不论手机的还是电脑的,其实省得最多的是保护装置及滤波整流。虚标大不了自动关机,但沒保护装置就有机会火烛

网友:
呵呵!我早就是用电脑电源!

网友E:
不过要把电脑打开!!

网友:
刚开始A6就是用实际功率300W的电脑电源充电的,充一块可以,同时充两块就掉压利害,A6老报警,后来换了47A的DELL服务器电源用了两年了,挺好用。

网友:
论坛搜索 ”电脑电源 充电“。。。。

网友:
想法不错,楼主很有才!

网友:
笔记本电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散热器和咱的一样  哈哈
  不过风扇不太一样额,很好用 一点声音都没有

确实很静音  不过这个安钛克电源质量没有想象中的好  BP430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各位老鸟:A6充电器能用电脑电源吗?我有一台报废电脑,电源是好的。想入A6可以吗?谢谢!

用是可以用  就是电源不能选太小的  你可以看一下电源铭牌  上面有12V的额定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要把电脑打开!!

电源主板插口短接开机和地  就可以了  不用开电脑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主板插口短接开机和地  就可以了  不用开电脑

你那是要去拔主板的接口的嘛
我的不拔接口就开机充!我用的是TT回来680W电源用一组显卡的供电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