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MKS 1210,K8,和GV8000的,进来看看啊!!!

楼主(2013-11-14):
先入了几个MKS 1210,用之前的GV8000上电测试,发现有一个
舵机
不会动,但是通电的情况下,把那个不动的舵机取掉,从新安装上,又可以用。
后来在论坛里搜了几个帖子,发现是有这样的问题。
因为要飞500还要买
陀螺仪
,就入了一个K8二手的,卖家说是K8第三代,结果刚才试了,又没之前的问题了。
这个这个??!?!?

网友A:
诡异问题,换舵机解决

楼主:
我查资料说1210是 120HZ的频率,V8不知道,但是V8不支持,K8和GV8000也应该不支持呀!!

网友B:
1210问题多

网友C: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D(2014-02-04):
請用5.4.2版

网友E(2014-07-11):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放心用 。 你通电 断电 再通电 大概三四次 三个舵机就同时可以挂起了。 第一次通电 就是只有一个舵机动。 实际上我飞了 20个起落 都没有问题 只要舵机都挂起了 就无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