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GY650设置方法和各项参数?

楼主(2013-11-14):
买回来捣鼓了两天一点也没设置好说明书看不懂真恨自己太笨了。求各位大侠帮帮忙吧  刚装上是舵机还能动现在舵机都不动了

网友:
不是宽频选成窄频了吧,那舵机就会烧了

楼主:
说明书看球不懂陀螺仪上全是英文鸟语

网友A:
同样,正在求人!

网友B:
650看似麻烦其实非常好设置的,左方向舵紫灯闪过进入设置,然后蓝色灯代表前一个,红色灯代表旁边那个,想设置什么就用方向舵移到那个设置项,例如,要设置舵机极限行程,左舵三秒紫灯闪过,然后把蓝灯移到limt这项,右舵进入设置项右边蓝色灯闪烁,移动飞机机身让滑块达到极限不憋屈舵机,然后右舵设置,另一边照上述方法设置,其实不管是设置行程还是设置舵机型号什么的,按照指示灯操作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正在求人!

650看似麻烦其实非常好设置的,左方向舵紫灯闪过进入设置,然后蓝色灯代表前一个,红色灯代表旁边那个,想设置什么就用方向舵移到那个设置项,例如,要设置舵机极限行程,左舵三秒紫灯闪过,然后把蓝灯移到limt这项,右舵进入设置项右边蓝色灯闪烁,移动飞机机身让滑块达到极限不憋屈舵机,然后右舵设置,另一边照上述方法设置,其实不管是设置行程还是设置舵机型号什么的,按照指示灯操作就OK

网友:
判断舵机的好坏,先跨过陀螺仪直接插接收机一试便知·········

网友:
看了几遍,准备一试。谢谢柴哥哥!

楼主:
调好告诉我怎么调的

网友C(2015-01-11):
引用 网友B:
650看似麻烦其实非常好设置的,左方向舵紫灯闪过进入设置,然后蓝色灯代表前一个,红色灯代表旁边那个 ...

请问下gy650里舵机怎么选择,我的是kst515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gy650里舵机怎么选择,我的是kst515

KST515是属于宽频舵机,650全新的话默认就是宽频,但是为了安全先不插舵机,到陀螺设置中去确认到底是在宽频还是窄频选项,不然错误的匹配会烧坏舵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ST515是属于宽频舵机,650全新的话默认就是宽频,但是为了安全先不插舵机,到陀螺设置中去确认到底是在 ...

这里没有宽频呀,选哪个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里没有宽频呀,选哪个呀

215的工作频率是1520us/333Hz, 800us-2200us,调整时只需把闪烁的灯对应到相应位置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5的工作频率是1520us/333Hz, 800us-2200us,调整时只需把闪烁的灯对应到相应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