貌似很多模友自己DIY无刷云台,但好象没有讨论无刷云台电机的贴子。

楼主(2013-11-14):
无刷云台电机和一般的动力无刷电力有什么不同吗?是否仅仅是KV值更低而已?

网友:
扭力更大

网友:
某宝上100元自己绕的4008有用过的吗

网友A:
看设备重量配多大的电机,普通市面上无刷电机都是高转速低扭矩的,不适合用在云台上,需要重绕线。比如狗台的电机可以选2208,2212,用单股0.15-0.21漆包线每个电机槽绕70-80圈,采用星形接法绕制。这是我近两天研究的结果,供你参考。
另外,还要看云台结构,电机分为出轴和不出轴两种安装方式。
总结,线圈匝数多,电机槽、磁极多,铁芯大,这些都可以提高电机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设备重量配多大的电机,普通市面上无刷电机都是高转速低扭矩的,不适合用在云台上,需要重绕线。比如狗台 ...

高手能不能出个专门科普云台电机,控制板的帖子

楼主:
楼上的也是个中将领导了,了算是高手一员了。哈哈。

楼主:
买了1987的云台版,回来试机把动力无刷2212插了上去,结果测试能转,但板热得厉害,一问才知道动力无刷不能直接用在控制板上的。这几天搞了废电机自己绕线,过程到时候上图,权当小白科晋贴吧,也让其它新手在我失败经历中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电机,好弄,都弄两个了一直没用上

楼主:
弄到一个报废无刷电机了,外壳好拆,但拆定子的线却苦了,找不到抽头,好不容易才拆了两组,明天继续拆。

这个电机只有6个磁钢,是按哪组线绕呀?

网友A:
9n6p的电机,楼主我估计这绕出来没力啊。磁极比电机槽少,这是高kv的节奏。我也有个直机电机,因为磁极少,不想绕。上网买了两个最便宜的12n14p的电机,回来绕云台电机。
铁芯拆线确实很费时费力,刀切,钳子拔,什么功夫都得用上,烧毁的电机我拆了1个小时至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9n6p的电机,楼主我估计这绕出来没力啊。磁极比电机槽少,这是高kv的节奏。我也有个直机电机,因为磁极少, ...

最便宜的12N14P?不会是28元那种吧?我也买了一个回来拆了重绕

网友A:
对啊,哈哈。c2828,估计是外尺寸。我用来做鹰眼的云台电机,可能比2212还大点,不知道重心好不好调。还未收到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哈哈。c2828,估计是外尺寸。我用来做鹰眼的云台电机,可能比2212还大点,不知道重心好不好调。还未收 ...

我也买了,省内发货走了三天还没到,估计是双11的影响呀。哪有好的漆包线买吗?介绍个店铺

网友:
我买的是安徽那家,一个上班族开的店,某宝搜索后排在前面的。耐高温220度0.21漆包线,100g9元。我买了500g,太多了,绕了三个电机,才用了40几g。

网友:
C2828收到了,本想改成后出轴的电机。卸下螺丝,里面一圈铜垫是撬出来的。电机轴根本就没有螺丝固定啊。。老兄,你看看有什么办法拆电机轴?

网友(2019-01-02):
云台用的无刷电机贵吗,另外我想请教一下云台的控制算法,有现成的代码还是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