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harger 308duo的充电问题

楼主(2013-11-14):
最近入了一台Icharger 308duo,用来充4S5000mAH的动力电。

到目前为止,充了三次,但三次都是充的时候是显示4.2V充满,

然后显示充电完成,但马上就电压就显示下降到4.18左右,正常吗?是我没设置正确吗?

我用进amprobe的万能表测电压,总电压又只有16.65左右。不是应该是16.8V吗?到底哪个更准确?

还有,我用5A充电要34分钟.用15A充电要21.5分钟.怎么进一步缩短时间呢?我只有三块电池,每块只能飞5到6分钟,充电时间长,换不过.

今天我又试了快 -速平衡模式,20A电流充电,充电时间9分25秒,充完电压只有16.575V

同时,这个电压在不停的下降,即使还插在充电器上。

对了,还有,有没有哪款大功率电源有温控风扇,
(IBM x3650服务器电源?是不是确实有温敏控制;坛里的dell那款服务器电源串联,再自己加手动调速又有点麻烦..)
现在弄了一个电源,又大,风扇又吵.受不了啊.

网友A:
稍有误差完全正常,就看楼主是否纠结这个误差。我觉得充电器不算精密仪器,差不多就行。
至于时间长,是电池不平衡的关系,也就那样了,这个目前想不到太好的办法。
其实可以彻底平衡一次,然后每次用都不要用太光,这样应该不会太破坏平衡状态。
另外不需要不停滴飞吧!3块电池轮转,每10分钟飞5分钟,足够了,中间人和飞机都要休息,飞机也要好好检查。

网友B:
能降压到4.18啊?LZ用的什么电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降压到4.18啊?LZ用的什么电池啊?

可以说牌子啊?ROC。个人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C:
url] zh这个电源不错  可以给充电器供电 风扇基本没有噪音

网友:
禾禾禾秋天不回来一款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借宝地俺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有误差完全正常,就看楼主是否纠结这个误差。我觉得充电器不算精密仪器,差不多就行。
至于时间长,是电 ...

不是误差不误差,既然可以充电的时候显示4.2,那就不是精度的问题。还有以前的烂B6都可以充满~是这个充电器太高级了?还是我电池不行了?才6个起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url] zh这个电源不错  可以给充电器供电 风扇基本没有噪音

具体?看样子像x3650

网友:
视频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误差不误差,既然可以充电的时候显示4.2,那就不是精度的问题。还有以前的烂B6都可以充满~是这个充电 ...

我建议你看看我之前发的4010的软件设置帖子!充电器显示4.2V充满后电池的电压是要有所回落的很正常啊!我的解决办法是把截止电压调高一点调到4.21-4.23V就可以了充出来电压都在4.20了

楼主:
正常啊?烂B6能充满果然不正常?!!!还有回落后压差8mV不知道正常不?以前没注意压差,也不知道以前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看样子像x3650

jJijius就是12v 55a的电源  不光平时为充电器供电  有时候下雨的时候  还在家里直接为飞机供电  不装电池直接练习悬停  调试 什么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常啊?烂B6能充满果然不正常?!!!还有回落后压差8mV不知道正常不?以前没注意压差,也不知道以前什么情 ...

你有308DUO的说明书吗?没有去官网下一个,想让308DUO发挥出性能要设置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有308DUO的说明书吗?没有去官网下一个,想让308DUO发挥出性能要设置一下的

有,下载后打印的,都看了几遍了,还是了解的。就是不知道最合适的参数是什么~求指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有308DUO的说明书吗?没有去官网下一个,想让308DUO发挥出性能要设置一下的

‘‘、设置到4.21 不会有问题吗啊?》貌似会报警啊。   我还设置了一个起始平衡电压 原来CV-0.2  改到CV-0.1了。另外还有一个平衡充电模式里的 CHG END Current 的“SET“键  进入LIPO BAlANCE CHARGE END SETUOP  里面的对话框选到了第四项目”4.检测到充电结束电流条件满足。。。?
其他项目的话 还要设置什么吗?我是308DUO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置到4.21 不会有问题吗啊?》貌似会报警啊。   我还设置了一个起始平衡电压 原来CV-0.2  改到CV- ...

方法说明书都有,就是不知道每个参数的效果,照理说默认设置不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国产精品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设置到4.21 不会有问题吗啊?》貌似会报警啊。   我还设置了一个起始平衡电压 原来CV-0.2  改到CV- ...

cv-0.2是指在4.2-0.2=4伏开始启动平衡放电,cv-1是在3.2伏启动。另外你说的那个参数指的试当充电电流衰减到起始电流的%值便进入涓流阶段,这个是和其他平衡参数组合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cv-0.2是指在4.2-0.2=4伏开始启动平衡放电,cv-1是在3.2伏启动。另外你说的那个参数指的试当充电电流衰减 ...

到底需要设置吗?如果要,主要是设置哪些?

今天我又试了快 -速平衡模式,20A电流充电,充电时间9分25秒,充完电压只有16.575V

同时,这个电压在不停的下降,即使还插在充电器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到底需要设置吗?如果要,主要是设置哪些?

今天我又试了快 -速平衡模式,20A电流充电,充电时间9分 ...

你的这个现象就是电池没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这个现象就是电池没充满。

但是充电器已经停止,显示充电完成啊。是充电器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充电器已经停止,显示充电完成啊。是充电器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怎么解决?

设置合理的平衡参数。达到你设置的平衡终止条件充电器当然会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合理的平衡参数。达到你设置的平衡终止条件充电器当然会停止

怎么才是合理的平衡参数呢?
你是指平衡起点、平衡差值这些,还是chg end current里的四个平衡结束条件?
默认的设置都没法把电充满,不解出厂设置是以什么设置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才是合理的平衡参数呢?
你是指平衡起点、平衡差值这些,还是chg end current里的四个平衡结束条件? ...

出厂的参数是最安全的不是最合理的。适合你电池的参数才是最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厂的参数是最安全的不是最合理的。适合你电池的参数才是最合理的

改变哪些参数才是最合适的,这是重点!!!

网友(2014-06-03):
同求308合理得设置参数

网友:
hyperion 720说明书里说电池充到90%,不但可以提高飞行架次,而且也可以有效保护电池。

网友:
首先我得和你说 ICHARGER这个价位的充电器基本上已经是专业类充电器了,开放给用户设置的参数很多,这些参数的设置都需要用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才理解的。不像简单的充电器基本上是程序作死了后就确定了充电器的充电行为。ICHARHER充电器的默认设置是比较保守的,如果你也想充出你想要的效果那就好好的去理解和多交流一下看看该如何设置。当然,首先吃透说明书,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不过说明书也有讲得不是很详细的地方。但这些都不影响正常使用。
另外关于电压的采样准确度问题我的是这样情况,我的数字表是福禄克117C 和17B   单位的经过标准仪校验合格(我们不会相信福禄克的原厂精度)。然后用这两块表对我的充电器平衡口的电压采样进行对比发现最大偏差是5豪伏  和主充电回路电压采样对比发现主电压显示偏差会大,而且是偏低的。起初我也纠结这个问题,事后想想其实这个不必纠结偏低可能还是好事,主要是平衡头对就OK了。

网友:
欢迎加群202357408讨论308参数问题

网友(2014-07-15):
可以说牌子啊?ROC。个人感觉不怎么样。

网友:
高级货 没用过

网友(2015-04-22):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

网友:
10楼正解,可以设置截止电压4.22V

网友:
充满有回落的,pl6就能满满后实测4.21-4.23,充电截止显示的是4.25,这个有意义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你有308DUO的说明书吗?没有去官网下一个,想让308DUO发挥出性能要设置一下的

我想问问,我的是植物电池6S1400,充电器3010,30A12V的开关电源,最高可以用多大电流充电,电池上写5C快充那是不是最高可以用5安的电流充电。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我想问问,我的是植物电池6S1400,充电器3010,30A12V的开关电源,最高可以用多大电流充电,电池上写5C快 ...

30A 12V的电源,才多少W啊!完全不能发挥3010的实力啊!不过你就只是充6S1400MAH的电池的话5C应该可以7A充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30A 12V的电源,才多少W啊!完全不能发挥3010的实力啊!不过你就只是充6S1400MAH的电池的话5C应 ...

我现在用10A充,1400充10分钟左右就充完了,现在外场带三个电池就已经可以不停飞了。

网友(2015-05-28):
很对,我的也一样,需要手动设置4.21就好,

网友:
看说明书看不懂,有些地方不知道怎么进去的

网友(2016-01-19):
我觉的可以直接问厂家啊,厂家应该会讲解的

网友:
我的也这样

网友H(2016-08-04):
慢速平衡呢

网友I(2017-02-12):
我的也是,充到4.2会回到4.18左右

网友J:
简单!设定截止电压4.22即可

网友K:
正常,楼上说的,设为4.22可破。
但是其实不用管,4.18就4.18,多充0.02V多飞不了几秒,除了心理感觉不一样,实际意义不大。
我用406都是外场充电,不使用平衡模式,这样充的非常快,而且充电器不发热(平衡需要充电器放电,会产生热量),充两块飞一块,充的比飞得快,一点都不耽误。
电池质量好的话,采用不平衡充电,充放几十次电压差也非常小,这时一般不用开启平衡模式,看到电压差大了适当平衡一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