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飞控航向锁定。

楼主(2013-11-14):
各位魔友好,本人小白,有些问题咨询下,我们老板在做一个测航向角的传感器,想做一个四轴飞行测控平台,希望能够把这个传感器加到四轴里头,如果四轴在压线飞行的时候不分头尾(是不是所谓的航向锁定),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传感器就起不到作用,也就没法测试了。听说四轴飞控可以使用磁罗盘测航向角,我们老板的意图是想用我们自己的传感器代替磁罗盘,但是希望四轴在飞行计划的时候,能够像固定翼那样保持有头有尾,就像航拍那样(不太懂哈,说的都是我自己猜的),能够保持想拍那里拍那里。市面上哪种飞控板能够满足我们这样的需求,嘻嘻,参考过ppz,mwc等。啰嗦一大堆。请各位赐教。

网友A:
DJI就可以满足你啊

网友B:
MWC也可,DJI也可,几乎所有的飞控都能满足

网友:
你看看这里有说明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8378你看看泡泡的多种飞控教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也可,DJI也可,几乎所有的飞控都能满足

ppz怎么样,最近一直在看这个。如果选mwc,那个版本比较好,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JI就可以满足你啊

ppz怎么样,最近一直在看这个。如果选mwc,那个版本比较好,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ppz怎么样,最近一直在看这个。如果选mwc,那个版本比较好,谢谢哈

PPZ没用过。MWC硬件选高配版就行,软件用最新

网友:
想越飞越变傻瓜机,就DJI,想练技术,想折腾,就APM,MWC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DJI就可以满足你啊

抓到了,别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抓到了,别跑。。。

就跑,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