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450空机

楼主(2013-11-14):
大众肮模的
COMET500 仿亚拓450级电直450空机6通450V2金属版450直升机450Pro
是450v2还是450Pro性能怎样。

网友:
各有各的好,主要区别在尾传动上,PRO的是轴传性能好点,V2的是皮传,但是炸鸡的成本可能要给V2的高点,其他的老鸟解答!

网友:
性能好的空机推荐冰人;省成本的推荐飞越;不差钱想名牌的上亚拓;想烧包的用JR、LOGO。

供参考,祝开心!

网友:
对新手都一样.

网友:
对于新人来说买再好的都是一样的用,好的炸机炸着很心疼,配件比山寨的贵,我个人觉得先用低成本的练技术,技术有了再买好的

网友:
还有防450了   ???

网友:
450有什么仿不仿,450是级别的标准,至于机型设计倒是有“仿”一词。不过,新手,还是多练模拟器吧。我入模前三周完全是在痛苦的炸机、订配件、修JJ和调试中度过的,练好模拟器后,现在不玩3D,基本不炸机了。

网友:
简单PRO改皮传,搞掂

网友A:
前些天看到过有关COMET500的讨论,我把相关网友的发言贴给你,供你参考,我自己是入了2架空机,其中一架做备件用,因为自己是崭新菜鸟,身边又没人带,只能一步一步摸索,权当它练手,正在装配中。我的所有知识都是在51MX论坛中学到的,在此向各位致谢。也愿意把我了解的资料奉献给与我一样的爱好者。
转:这台空机(450V2)的主旋与尾翼与450V3 、PRO通用,但是很多的配件不通用(主轴座、尾管夹、十字盘导轨等),小齿盘比正常的大2MM,尾轴淘宝也就一家在卖,什么轴承座,对转齿,都是不通用的,坏了没法修,当年我第一架能飞起来的450。下面是一些还记得的细节:头罩巨丑,我的那个还变形了,所以一直裸飞,不清楚通用不。玻纤侧板,比较厚。机身结构和后来的通用机型不一样,所以无法替换。尾管通用,所以尾巴上的配件都可以找到替换的,要不换一套也不贵。主轴通用。主横轴的螺丝要比现在的大一圈,可能不好找配套的套筒。大齿盘好像是通用的。但小齿盘比现在的尺寸要大两毫米(昨天刚量过)不通用。不过小齿盘一般也不会坏。旋翼头上的轴承质量不好,坏过几个。整体配件都很粗壮,很结实的样子,但带来的问题是重量也会比较大。有意思的是十字盘,外观很不起眼,氧化上色都有缺 陷,但精度居然很不错,间隙很小,到现在都还在我的杂交V2上服役。当时买机的时候还有一个优惠价格的箱子,目前还装着我的两架450出外场。
不知道现在市面上的是不是以上情况。总体而言此机以现在的价格还是比较超值的,(质量不肯定啊)适合会折腾的搞一搞。至于不通用的配件吗, 价格这么低,多买几架备着就是。)
(这机器确实就叫做COMET500空机。这飞机年头久远是曾经最早一批山寨机中的热卖品可能是2006-2007年的产品了,甚至比飞越的450年头还早。前身是CS688系列450空机,这机器在此空机上略微加长了机身、尾管就号称COMET500空机。那双推的尾部比现在一些廉价450好得多。配件和非耐450 999 机大部分通用的,不过飞机是个老古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看到过有关COMET500的讨论,我把相关网友的发言贴给你,供你参考,我自己是入了2架空机,其中一架做备 ...

谢谢了,全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些天看到过有关COMET500的讨论,我把相关网友的发言贴给你,供你参考,我自己是入了2架空机,其中一架做备 ...

同意9楼的说法。我也是新手,原来的飞越炸机了,为了图便宜买了com500的空机用的飞越的配件(我现在的爱机就除了500的碳机身,其它全是飞越配件)。现在说说自己的感觉:500整体感觉是样式陈旧了些(过时,以前叫大头机,我认为是以前还没有现在的模型市场成熟所造就出来的现在叫做山寨机。国产我们估且都叫做山寨)但是我用了之后感觉一是500结实耐摔,二是配件确实有些不好通用。记得我买的时候老板一再说小齿不能匹配,有模友做过更换不匹配。但是在我自己的研究下不光解决了匹配的问题,还解决了外观的一些不协调。我用飞越450的头罩也可以使用。不过看上去确实有那么一点不协调。不过我觉得大家玩模不是追求的大众化,求攀比,而是学到了什么,自己在其中愉快到了什么的问题!见笑!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的开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9楼的说法。我也是新手,原来的飞越炸机了,为了图便宜买了com500的空机用的飞越的配件(我现在的爱机 ...

请介绍下经验,谢了。

网友:
新手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