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升级遥控器,不小心把天线扯掉了,这种情况如何处理???

楼主(2013-11-14):
悲催!升级遥控器,不小心把天线扯掉了
最讨厌大疆这种设计,要拆后盖才能升级,为什么不直接弄个插座呢???

现在天线已从焊头那里脱落了,怎么办???
这种情况保修吗?

网友A:
从新接回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新接回去就好了。

自己接工程比较大了一点,主要是线细,线芯和屏蔽线都要焊回原位置。
就得把它那驼白色的封胶去掉,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大疆给不给保修!!!
有人遇到这种情况的吗?如何处理的?

网友B:
这个我焊过好多次了,只要焊盘没坏,很好焊的,普通的尖烙铁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焊过好多次了,只要焊盘没坏,很好焊的,普通的尖烙铁就行

谢谢,看来自己动手了!!!唉~~~麻烦,自己开孔弄个 USB 插座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自己动手了!!!唉~~~麻烦,自己开孔弄个 USB 插座来吧!

建议不要做什么接口了,可能有阻抗不匹配的问题,还是直接焊上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不要做什么接口了,可能有阻抗不匹配的问题,还是直接焊上保险

嗯,另问一下,这块板可以撬开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另问一下,这块板可以撬开来吗?

应该不需要拆这个吧

网友:
都已經拆下了就順手焊上吧

网友B:
旁边不是有热熔胶封住的接头吗,那个是像扣子一样扣上去的,实在不行就买根带那种接头的馈线,一端接在板子上,另一端和发射机的天线焊接上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不是有热熔胶封住的接头吗,那个是像扣子一样扣上去的,实在不行就买根带那种接头的馈线,一端接在板子 ...

白色热熔胶,很难去掉,用什么东西弄掉那驼白色热熔胶?

网友:
热溶胶只能用美工刀慢慢翘掉了,这只是附在金属上,不难搞,细心点就行了。

网友:
很想不明白怎么样诡异的拆法能把天线搞断呢?都不在另外一边。就算直接扯了另外一边外壳下来也碰不到天线的啊。另外一边只有电池仓,和电池排线而已。

网友:
你这容易多了,我上次拆山狗,本想把AV借口直接用线导出来,结果拆电路板上的螺丝的时候,螺丝刀不小心把一个黑色的,上面缠有铜丝的原件戳坏了。。。所以。。。庆幸里面的铜线没有断。。
在这里奉劝各位,拆东西一定要小心啊。。别一个不小心,好好的东西变残废啊。。。~!

网友:
精灵的遥控器要怎么升级?升级后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这个usb插口做到里面确实不知道dji怎么想的,楼主焊接要注意,这天线是有屏蔽层的,真正的信号层在里面,屏蔽层要焊接到地

网友:
楼主您好,如您需要返修可按一下方式联系我们。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T宝上有的是买2.4G天线的,很便宜,都是用这种微型RF插头,买一根回来插上就妥了。根本用不着上烙铁。
胶需要扒开,也不难。

网友C:
楼主.你好..我的天线也断了.!我嫌麻烦不想返厂!请问天线顶头如何接上去呢? 功放直接接好, 天线顶端不用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我的天线也断了.!我嫌麻烦不想返厂!请问天线顶头如何接上去呢? 功放直接接好, 天线顶端不用接的 ...

你天线是连接板上的那端与插头脱的吧?
你接回去就行了,但要把原厂的硅橡胶用小刀片去掉,才能把原来的天线插头拨出来,你如果直接插回去是不行的。
天线顶端???这个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C:
楼主: 我看到你贴子.想问下.因为我天线也断了.问下您.遥控器底端功放位置接好, 天线顶尖发射末端位置如何接? 还是剪断后直接放条电线进去呢.. 麻烦请指点一下..感谢.感谢!

楼主:
用小刀去掉原硅橡胶后,拨出下图所示的插帽

本来想焊接回天线的,没想到一热里面的胶就熔了……

天线顶端???你是指的是啥?没脱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我看到你贴子.想问下.因为我天线也断了.问下您.遥控器底端功放位置接好, 天线顶尖发射末端位置如何接 ...

你说的是如何接回天线吧?
这里你就要买一条 ipex 线了,这种样子的,你把线剪了,再焊接回去,插回原位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如何接回天线吧?
这里你就要买一条 ipex 线了,这种样子的,你把线剪了,再焊接回去,插回原 ...

我是中间断了.我拆盖打算升级,给我大力过头.把电线间位置断了.我想买根线回来.自己换上! 遥控器低端功放位置,我看你的帖子有教,大概会弄! 但是天线顶端不会..是否直接把天线放里头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中间断了.我拆盖打算升级,给我大力过头.把电线间位置断了.我想买根线回来.自己换上! 遥控器低端功放位 ...

你指的是天线外壳吧?断了没关系的,自己用胶水粘回去就行了,但要注意里面的芯线是否断了,断了就要另外购买天线了!
你可以起飞测一下距离……大概自己心里有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天线外壳吧?断了没关系的,自己用胶水粘回去就行了,但要注意里面的芯线是否断了,断了就要另外 ...

是这里脱了.露线了.影响了信号,早几次可以飞到300米左右,昨天试了下才120多一点!  要买天线回来,底下接遥控器功放位置,你图片有教,但顶部不知如何接,是否的底部功放位置接后,天线线芯直接放到里面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里脱了.露线了.影响了信号,早几次可以飞到300米左右,昨天试了下才120多一点!  要买天线回来,底下接 ...

不行,线与天线也是焊接在一起的,你这个估计得把外壳拆了重新买根线来焊接里面的天线!
注:这个遥控器的天线是5.8G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线与天线也是焊接在一起的,你这个估计得把外壳拆了重新买根线来焊接里面的天线!
注:这个遥控器 ...

明白了!非常感謝樓主的熱心解答和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