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干过油漆工作的TX吗?

楼主(2013-11-14):
请教油漆问题  油漆应该也是DIY范畴的哈

铁皮外壳本来有做过油漆的,旧了 有的地方还有锈点,怎么刷新漆?
打磨肯定是要做的吧?
旧漆面 打磨后是不是可以刷一遍松香水? 使新漆咬得更牢?
需要买些什么油漆材料?

懂行的兄弟给详细说说啊 (有福利!~

网友A:
要求高的,可以去除旧油漆面,然后再做腻子找平,喷灰底漆,在做面漆。要求不高可以,剔除浮绣,腻子找平,在底漆,面漆。要求再低点就直接防锈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求高的,可以去除旧油漆面,然后再做腻子找平,喷灰底漆,在做面漆。要求不高可以,剔除浮绣,腻子找平, ...

腻子 常用有哪几种?有具体规格吗? 需要同时买哪些材料?

只看到过别人调腻子,至于配料、比例、时间.... 都还不懂

刮腻子前,铁皮表面(打磨过的) 需要作些什么处理? 怎样结合更好 不容易脱开?

网友A:
刮腻子前要除油。。。如果感觉没有粘过油,省略此步骤。刮腻子的作用是找平,如果很平,也可省略此步骤。配腻子大概鸡蛋那么大一坨配一粒米那么大一点固化剂。大概24小时就干,固化剂越多,就干的越快。具体腻子罐上面都有说明。用得少建议TB上面卖小份的。免得浪费了,一般腻子都是5KG一罐的。腻子干了还要打磨平整。在上底漆。刮腻子一般两把灰刀就可以了。偶尔玩玩,一块木板,一张废卡也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腻子前要除油。。。如果感觉没有粘过油,省略此步骤。刮腻子的作用是找平,如果很平,也可省略此步骤。配 ...

很给力!

网友:
铁皮不是铸铁,没有刮腻子的需要吧,除非撞了的那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刮腻子前要除油。。。如果感觉没有粘过油,省略此步骤。刮腻子的作用是找平,如果很平,也可省略此步骤。配 ...

铸铁的刮什么腻子比较好?如何配制?

网友:
楼主的问题也是我急需解决的问题,手里有个老的电吉他效果器,外壳掉漆生锈,想知道喷漆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另外想喷车用金属漆,这东西汽配城有零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铸铁的刮什么腻子比较好?如何配制?

是原子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铸铁的刮什么腻子比较好?如何配制?

你太看得起我了。其实我也是个半壶水,自己爱动手而已。没有那么专业。我们厂里修车的师傅找平都用原子灰。一般都要多次刮灰的。我想铸铁应该也是一样的嘛。。单但没有实际操作过。。只自己喷过我的摩托车。。

网友B:
原子灰是近二十年汽车行业出们的东西,过去常用铁腻子不知道怎么配制的!

网友C:
白铁皮,镀锌的那种,怎么上油漆呢?试过直接刷,没几天一块一块的掉了

网友:
喷涂底漆,汽车维修用的底漆,一般都是灰色的
增加附着力,然后在喷颜色的柒。就不会掉了

网友:
腻子就用汽车用的原子灰就行了,容易得到。也不贵

网友D:
油漆其实很简单  但是太花功夫

腻子 就是原子灰  任意一家油漆店 都有现成的 价格20多点 一桶原子灰和一个固化剂   固化剂给得多久干得快 自己试着给就可以了

翻新旧东西 需要超级多的功夫进行打磨   能将原漆打磨干净最好  起码也要把原漆打毛  然后刮腻子  将所有坑填平   然后砂纸伺候  打磨到滑不留手

然后底漆伺候   然后再打磨  有需要就再补一些腻子  底层打磨得越好 漆面就越光滑   金属油漆最好是喷涂

刷是出不了效果的

锤纹漆对地面处理要求比较低   随便打磨一下  刮点腻子就可以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白铁皮,镀锌的那种,怎么上油漆呢?试过直接刷,没几天一块一块的掉了

用砂纸使劲打  然后再上漆  但是经常在太阳下面嗮的话 也管不了多久  还是容易掉  但会好很多

做漆就不要使用镀锌板  用彩钢板 (就是做工厂屋顶的那种蓝色的铁板 ) 价格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漆其实很简单  但是太花功夫

腻子 就是原子灰  任意一家油漆店 都有现成的 价格20多点 一桶原子灰和 ...

很详细 很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子灰是近二十年汽车行业出们的东西,过去常用铁腻子不知道怎么配制的!

我记的是用石膏粉加油漆混合配制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E:
铁皮上一般用醇酸漆就可以了,弄点石膏粉,倒上一点点油漆,和起来就是腻子,稀薄程度根据情况掌握,漆多滑石粉少就稀,滑石粉多就稠,太干了刮不动,太稀了容易出现凹坑,做到容易涂刮的程度就行了。涂上去尽量刮平,手艺差的刮厚一些。干了以后用砂纸打磨,直到平整光滑。这种腻子干燥以后非常牢固。还有一种糊弄人的腻子,用木工用的白乳胶掺上滑石粉,和起来就是了,干燥以后打磨容易,牢固程度比油漆的腻子差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皮上一般用醇酸漆就可以了,弄点石膏粉,倒上一点点油漆,和起来就是腻子,稀薄程度根据情况掌握,漆多滑 ...

很早前记得听人说起松香水和桐油,正式名称不知自己有没有听错,用途都是些什么?

网友:
环氧树脂漆,那玩意胶得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很早前记得听人说起松香水和桐油,正式名称不知自己有没有听错,用途都是些什么?

...

香蕉水---一种稀释剂,现在基本上不用了,直接去油漆店买醇酸稀料就行了,3块钱一瓶(1斤),很便宜。 桐油就是一种植物油漆,多用来刷在木头上防水防腐,渔船上多用桐油来刷船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香蕉水---一种稀释剂,现在基本上不用了,直接去油漆店买醇酸稀料就行了,3块钱一瓶(1斤),很便宜。 桐 ...

终于有点弄灵清的

网友F(2014-02-21):
引用 网友D:
油漆其实很简单  但是太花功夫

腻子 就是原子灰  任意一家油漆店 都有现成的 价格20多点 一桶原子灰 ...

方管、圆管做个小机器,想上锤纹漆,有镀锌和普通2种,普通的一律都是锈迹斑斑,用量不大,价格方面无所谓,该选哪种,还有锤纹漆用毛刷应该还可以吧,记得以前厂里流水线就用毛刷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方管、圆管做个小机器,想上锤纹漆,有镀锌和普通2种,普通的一律都是锈迹斑斑,用量不大,价格方面无所 ...

有锈迹的一定要用钢丝刷 砂纸 打磨干净 东西少淘宝有锤纹自喷漆
刷子也可以 但是锤纹效果不好
我现在有东西需要油漆 一般就送去喷塑 也不贵 十多元一个㎡ 白色非常漂亮

   不是所有的事都需要自己做  自己也弄不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锈迹的一定要用钢丝刷 砂纸 打磨干净 东西少淘宝有锤纹自喷漆
刷子也可以 但是锤纹效果不好
我现在 ...

喷塑还是这么便宜啊,除锈在他们那是酸洗,但就是当年喷塑就已经在城市的外围了,现在估计更远了,厂子更大了,一送一取这就得跑2回,自己做也是不得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