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机架总结。

楼主(2013-11-14):
新买回来两个一样的折叠机架总结汇总。有分析图。给大家一点建议和参考。

测试结果。这两个机架重量一样。唯一不同就是两个的起落架不一样,起落架差别一个重一点。一个轻一点。

TM3506飞腾30A。折叠机架。NAZAV1加gps 折叠脚架。4S5200dupu电池。1238APC飞行时间20分钟 碳纤维1147浆 19分钟

另外一个恒力4822.铂金30A。快拆脚架。零度X4领航  4S5200dupu电池。1238APC飞行时间14分钟。没来得及试验田已经黑的打手电筒找飞机了。明天继续报告。
总结两个机架都不错。但是第一次飞10分钟的时候GPS震动送了。下来重新安装了一下GPS杆。建议站点胶布固定上。要不GPS阳痿下来。估计炸鸡几率很大。飞行40分钟后检查螺丝个别可能没上紧有点松动。

机架还是很不错的。TM电机比较稳定。恒力的稍微有点震动。但是飞行还是很稳定的。

楼主:

新买回来两个一样的折叠机架总结汇总。有分析图。给大家一点建议和参考。

测试结果。这两个机架重量一样。唯一不同就是两个的起落架不一样,起落架差别一个重一点。一个轻一点。

TM3506飞腾30A。折叠机架。NAZAV1加gps 折叠脚架。4S5200dupu电池。1238APC飞行时间20分钟 碳纤维1147浆 19分钟

另外一个恒力4822.铂金30A。快拆脚架。零度X4领航  4S5200dupu电池。1238APC飞行时间14分钟。没来得及试验田已经黑的打手电筒找飞机了。明天继续报告。
总结两个机架都不错。但是第一次飞10分钟的时候GPS震动送了。下来重新安装了一下GPS杆。建议站点胶布固定上。要不GPS阳痿下来。估计炸鸡几率很大。飞行40分钟后检查螺丝个别可能没上紧有点松动。

机架还是很不错的。TM电机比较稳定。恒力的稍微有点震动。但是飞行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A:
Tmotor效率好高啊

楼主:
出上门所有的机器。除了TM的折叠四轴。上面的六轴。。四轴。。nazav2  狗思云台。唉都不知道出什么了。一大堆飞机。有看上的给我留言。

网友B:
楼主的GPS为啥不装在前面呢?我看了他家的图片好想装在前面更安逸哦,我最近也想入手一台,这个JJ,看中的就是最小的折叠,诶谁叫车尾箱放的太满。

网友:
原来是卖飞机的,难怪买那么多

楼主:
自己玩的。越晚越多。都是垃圾。还有直升机。船。另外一个房子还有FPV一屋子。

网友:
总重多少??

网友:
收个400毫瓦的5.8G图传发射。

网友:
有图传出吗,400mw左右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买回来两个一样的折叠机架总结汇总。有分析图。给大家一点建议和参考。

H机架属于异型吗?Naza 支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H机架属于异型吗?Naza 支持吗?

这个机架。我上面图说的很清楚。四个边拿尺子量是一个正方形。。。轴距是660.7mm  对称X形状的结构。飞控在正中心。就是为nazav1 v2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GPS为啥不装在前面呢?我看了他家的图片好想装在前面更安逸哦,我最近也想入手一台,这个JJ,看中的就 ...

下面背GPS的线挡住了。放不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Tmotor效率好高啊

X4飞控这套应该重些,相对效率低,同样的电池自然飞的时间要短。

网友:
TM3506飞腾30A和恒力4822.铂金30A续航时间差距这么大?

网友:
内容请问全重多少?

网友:
绝对的广告帖啊。。不过觉得机架设计 的不是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