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D滚转直线 视频

楼主(2013-11-15):
滚转直线,看视频学的,不太熟练,请大神们指导下,有什么手法问题,谢谢

网友A:
飞得好棒啊!我是新人,准备学飞机~~~

网友B:
滚的很好了 恐怕能指导你的人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得好棒啊!我是新人,准备学飞机~~~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的很好了 恐怕能指导你的人不多

谢谢~感觉鸡尾摆动的有点厉害

网友:
日本手大多无压力,你来个美国手试试,

网友:
日本手飞固定翼3D确实存在优势,因为我以前就是飞的日本手,匪巢好操作,不论是蛇滚,圆周滚还是吊机等动作,日本手确实好上手,后来飞了直机,我就把手法改成美国手了,第一美国手操作直机有优势,说白点就是自旋翻,第二,美国手的操作手法和真机一致,真机不管是固定翼还是直机,油门都是在左手上,出了空客有副驾驶

网友:
实战区别还是很大滴

网友C:
楼主滚得不赖,学习一下,我老是掉高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滚得不赖,学习一下,我老是掉高度,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弄个真机练练手。

网友:
模拟上我也可以很溜了,真机一打方向就掉下来

网友(2014-06-20):
楼主直线滚的不错,我用美国手也正在练直线、8字滚,要精准真挺难,飞时得时时看姿态,最后练出感觉就好了,继续加油练吧。

网友:
我就是不會滾直線.學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