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电池devo10可以用吗?

楼主(2013-11-15):
容量: 2200MAH

措施 ;100 X 33 X 19 毫米

重量: 139 克

电压: 11.1 V

连接器: JST

注意: 对于站 TURNIGY 9 X 更换电池从电池连接器。

楼主:
老鸟们帮忙看看这个锂电池可以用在DEVO10的控上吗?
量过原厂的电池槽 长快110MM 宽30MM  不知道这33MM的宽塞不塞的进去。

网友A:
你这是上哪找的电池啊,一个控点用这么费劲吗,而且这换算过来还好贵啊

网友B:
太麻烦了,上某宝,搜一下 DEVO10 控电 出来一大把,随便买两块就是了,还比这个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上哪找的电池啊,一个控点用这么费劲吗,而且这换算过来还好贵啊

在外面买个电池就是贵 这算便宜的了。一般店铺卖 50欧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麻烦了,上某宝,搜一下 DEVO10 控电 出来一大把,随便买两块就是了,还比这个便宜

淘宝 50块RMB  邮费贵死 还不能寄到国外。

网友C:
楼主买控是在国外用怎么不在买控时多买几块控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控是在国外用怎么不在买控时多买几块控电呢!

当时是叫朋友买的,他以为配的是锂电池

网友:
我用3节磷酸铁锂(5号电池大小的14500型)加5个占位桶。3.2V*3=9.6V刚刚好。而且轻。

网友:
D10用户路过答曰可以,就是可能挤点,D10的电池仓宽也是33左右,其他尺寸都合适

网友:
楼主在欧洲可以买gens ace的控电啊 相当好

网友:
太贵烧钱

网友:
买镍氢多好,控装锂电一次忘记关就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