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帖~!关于FPV航拍图传!

楼主(2013-11-15):
大家都来说说吧

一、现在大家FPV航拍时所使用的频段是:
1、1.2G
2、2.4G
3、5.8G

二、现在大家FPV航拍时所使用的图传天线是:
1、平板跟踪天线
2、三四叶天线(蘑菇)
3、普通标配天线
4、冗余

您还有更好的设备?大神们分享下使用心得和经验吧   为新手们做盏明灯!!!!

网友:
我坐下 等人回答。。。我也很关心这个。。

关于控的问题:遥控器是如何控制5K以上,需要什么设置加在遥控器上?

楼主:
怎么现在的人都这么自私?

网友A:
这个楼主明知故问  你要距离1.2G 你要画质5.8G ,平板跟踪天线 螺旋天线 三四叶天线,不要用原装天线
遥控距离 要么加放大器 要么433,如果433,建议买洋货

更好的要几万,只要你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楼主明知故问  你要距离1.2G 你要画质5.8G ,平板跟踪天线 螺旋天线 三四叶天线,不要用原装天线
遥控距 ...

我问的是图传  433图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心 唉

433是相当于遥控器的一个部分,相当于把遥控器当成输出PPM信号的东西,433就当成个高频头,需要配套的接收机。总之就是遥控器。我个人不建议433因为遥控器的功能几乎没用,如果升级某些设备很有可能出现频率冲突。
至于图传,我个人用1。2G图传800mw在地面上拉距测试不算远,1KM多吧,有用过的说在天上能飞10KM!可能吗?不过5KM足矣了。补充一下,我的遥控器是2.4G如果选用合适的频道不会干扰,前提是图传和遥控器接收机有足够的距离

网友:
一、1.2G的绕射能力更强,要距离就1.2G,要画质就5.8G因为5.8G能提供更大的带宽。为什么要带宽呢?因为你所说的都是传输的未经压缩的模拟信号,想玩全高清就上数字图传,H.264编码压缩即使使用433M的频率也能传输全高清画面,当然这需要一个强大的调制方式支持,现在基本都用COFDM了。
二、天线的问题首先你得知道你要什么,如果只是远航普通直线发射天线配平板接收天线就行,因为直线天线和平板都是垂直极化的天线,但是这种搭配的缺点就是直线天线虽说是全向天线但是他的天线所在的直线方向的信号极弱,只想远航没问题,但是不能大倾角转弯,要尽量用尾舵转弯而不是用副翼,如果你飞出了10公里返航时一个副翼转弯,恭喜你,一片雪花。三叶草是真正的全向天线,几乎没什么死角,一般与其搭配的是用四叶草接收天线,但是四叶草也是全向天线,两个全向天线的话距离一定很近,但是你又不能用平板,因为三叶草是圆极化天线,平板是垂直极化天线,这么搭配效果不好,所以我们就要选一种圆极化的定向天线,对了,就是螺旋天线。

网友:
欣赏8楼说的,学到东西了,希望继续!顺便问一下:我现在用柏通1W军工1.2G图传三叶四叶天线,还没正式飞,一般能飞多远?

网友:
稳定性很重要。。。。。。。。。。

网友(2014-02-02):
新手,看着稍有点晕。

网友:
1W5.8G能行吗?
辐射很大吗?
对身体伤害大吗?

网友:
对于中国人,5.8算什么?还不如去怕毒豆芽毒米这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