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X8 Y6如果上层电机和下层电机不同型号会有问题吗?

楼主(2013-11-15):
主要是想利用手头闲置设备。

网友:
不知道呀

网友:
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关键是你要说出不同的程度啊

网友A:
试试呗··········型号最好不要相差太大啦·····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呗··········型号最好不要相差太大啦·····

比如上层4个是恒力的下层4个是朗宇的,kv值接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上层4个是恒力的下层4个是朗宇的,kv值接近。

这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没问题

谢谢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