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船电池固定方式!

楼主(2013-11-15):
现在知道以下几种:1、背胶魔术贴贴船底,电池直接用背胶魔术贴粘到船底;
                         2、用铝或者环氧板做个电池座,粘到船底,再用扎带将电池绑在电池座上;
                         3、将电池扎带直接用环氧粘到船底,然后将电池绑上。

请问哪种方法好一点,还有更好的方法吗?最好能有各位大虾的内部细照!谢谢!

网友:
同求,不過覺得第二種比較好

网友:
1和2同时使用。

网友:
什么船啊?
单体的话,我都是直接用扎带把电池固定在轴套上~

网友:
我的船由于空间很大,所以用宽魔术贴粘在船舱里,电池贴在上面很稳当,除非翻船,绝对不会跑路,当然用魔术绑扎带更牢固了

网友:
其实以上几种方法都有得用。关键那种简单方便好,我就用的贴粘胶带方式。

网友:
电池座我是把1MM玻纤板用布封住,中间的底下预先留出穿过扎带或魔术扎带的空间。(塞一片不被环氧粘的、厚度2MM的薄片,如聚四氟乙烯片等,玻纤板压住两端,用502预固,再上布,加胶,为了美观,上盖一层脱模布)
这层布同时是对电池舱的加强,方法简单,坚固。扎电池加上珍珠棉防滑垫这是必须的,
确保船翻滚、碰撞电池都不会移位。

网友:
个有用魔术贴加扎带,魔贴主要起防滑加少许固定作用,最主要是扎带给固定,之前几次都是因为魔术贴粘不固,电池跑位,不能自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