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450直机突然加油或收油,不能锁尾? 求助

楼主(2013-11-15):
小弟新手,刚装的有副翼飞越450PRO(轴转动)  ,陀螺仪是GY650。
    飞机悬停什么的没问题,就是突然给油,或突然收油时,锁不住尾巴,尾巴会突然转圈,不知是什么原因,特来求助!!!

网友A:
是皮传就会有这样的情况,轴传突加速甩尾就没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皮传就会有这样的情况,轴传突加速甩尾就没那么多。

我是轴转朋友,特请教!

网友:
轴传急加油或减油时,也会有小小摆尾,试过将感度调低,但仍然有小摆尾,还未找到最好方法。。。同等解答。

网友:
同求问题答案

网友:
开3D模式试一试

网友B:
转速不够,调整油门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不够,调整油门曲线。

刚才调整了油门曲线,从原来的-100 - 20 - 100,调整到-100 - 45 - 100,问题基本解决了呵呵。我分析应该是由于油门曲线过低,导致在突然增加大桨角度后,飞机反扭太严重造成。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把油门设成90%一条直线试下,最大正螺距控制在12度以下,再试

网友:
我飞了一年多 从来没有说普通模式下不甩尾的(普通模式)。特技模式除外、不过以前有副翼的时候(GY401),普通模式下 尾巴也跟一条棍子一样,现在好久没飞有副翼,未解,,,,。。

网友C:
1:陀螺仪的感度太低,或者是双面胶太厚,导致敏感降低。。。。
2:尾舵机行程是否正常,尾控是否顺滑,拉杆有没有弯。。。
3:跟皮传、轴传的没有直接关系,就是看有没有扫齿,只要不掉转,就跟传动没关系(尾桨跟大桨是同步的)。。。
4:转速不够?转速最慢莫过于会点头,也没有楼主说的这么严重,摆一下尾是有的,一般大桨正负11°,悬停模式为-3、+6、+11,油门为一根斜线,只要飞机不点头,说明转速足够。。。

网友:
尾轴径向有松动不?
尾控制组虚位大不?
排查设置问题和舵机性能问题,重点是各个位置的虚位

网友:
转速不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陀螺仪的感度太低,或者是双面胶太厚,导致敏感降低。。。。
2:尾舵机行程是否正常,尾控是否顺滑,拉 ...

感谢这位朋友的解答,也谢谢每一位前辈的讲解,我回去好好检查一翻。

网友:
多调控里各个参数特别是曲线,各种调,调得自然而然成调试高手。

网友:
转速低、螺距大

网友:
我也回去试试。。。

网友:
陀螺仪感度低。或者尾滑套中立点没有找准。

网友D:
三轴陀螺仪里有个螺距到尾桨的补偿值可以调整,这个就是改善大螺距下尾巴摆动的问题的,单轴的话你看控里面有没有什么跟尾巴有关的混控项可以设的

网友E:
3D模式暴力抽*插(监控)就不会了

网友F:
首先确定甩尾时候是不是掉转速太多。如果是就很正常。提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