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险 第一条船差点跟我说拜拜

楼主(2013-11-15):
重新分配重量 有了防翻功能,并且跑起来也很稳。
昨日突发奇想,就想把他开翻了。
但是昨日无风无浪,跑了几圈没翻,一发热,高速猛舵。
结果飞起半尺高,倒扣着拍在水面上。
舱盖拍开了,但是没掉。直接涌进去大半船的水
电机电调在前面,没怎么泡水,其他设备全部泡在水里。
整船就前二分之一不到在水面,后面已经全部潜水了。
结果还好,电池舵机接受收全泡在水里不过都还能工作,一样没罢工。慢慢的给我遥回来了
回家风筒伺候,吹干
不知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忘了说了,其实我设备都是做了防水的
只要是不活动的有孔的地全部704填满。
接收机是拆开来涂704的,除了针脚部分。
电池也是,把热缩套的缝隙用胶填起来了。
但是当时做的防水,想的是防喷溅性的水滴,或者是水汽,
从没想过整个泡在水里,还是有些没底

网友:
有后遗症啊!你就算吹干了,那电调和和舵机能设备一定有了水汽!很多电调电子设备都是被水汽弄烧的不是水。

网友:
酒精洗个澡

网友:
水裡的電解物質乾燥時沒事,到春季吸了水就能通電,使金屬氧化,用蒸餾水洗再吹乾,噴接點清潔劑。

网友:
多放一下风干透,能用。

网友:
电调,舵机,接收机做好防水是跑船必须的,没做防水的设备如果进水了,要拆开清洗吹干检查再用,在这个同时把防水做了。

楼主:
忘了说了,其实我设备都是做了防水的
只要是不活动的有孔的地全部704填满。
接收机是拆开来涂704的,除了针脚部分。
电池也是,把热缩套的缝隙用胶填起来。
但是当时做的防水,想的是防喷溅性的水滴,或者是水汽,
从没想过整个泡在水里,还是有些没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其实我设备都是做了防水的
只要是不活动的有孔的地全部704填满。
接收机是拆开来涂704的,除了 ...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胶带密封船盖的,以后用好好点的胶带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网友:
船盖上一颗螺丝吧,呵呵

网友:
这种想法最好不要有!这样的“试验”最好不要搞为好。

网友:
还是少这样尝试为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