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帮看下是什么原因坠机

楼主(2013-11-15):
帮看下是什么原因坠机,自己猜测是电力不足了,下降过快。但是又不觉得理由成立,因为以前也是这样操作的,这次电力不足可能性有的,因为电池安全飞行时间为五分钟。但是才飞了3分不到啊。油门是40左右下来的时候。naza lite  GPS自稳状态。还有可能就是电池松动导致重心变化
坠机其他损失不大,狗3的USB接口被活生生拉出来了,狗3的USB完全报废
可怜的狗的USB口,再也不能修复,不能外接视频了,只能装个同轴摄像头

网友:
以后看来要注意把插头处固定一下了  以免USB线扯掉插头了

网友:
仿APC,还是正品APC

楼主:
我估计是坠地的时候,云台脱离机架的时候拉断的。现在这样固定

楼主:
仿的APC,是的不排除下降过快导致桨变形。机机是左右摇摆下来的,也不能完全确认是桨的问题

网友A:
      你这个应该和电力无关,估计一个电调或者电机挂了。
    我在山里航拍返航的时候在一个距离起飞点20米远的山坡遇到强下沉气流,这时候电压也已经到极限,推全油门osd显示四轴每秒10米往下掉,到接地的时候速度减到一秒5米。虽然电力不足以让四轴继续飞行,但整个过程飞控都在控制电机维持平衡,直到落地四轴都是平的,因此我什么损失都没有。我的飞控:NAZA M V1  四轴是起飞重量1200克的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和电力无关,估计一个电调或者电机挂了。
    我在山里航拍返航的时候在一个距离起飞点20 ...

电机和电调,在这之前和这之后都是好的,没有问题,而且坠机当天特意检查了香蕉头,也没用松动,都很紧的

网友:
楼上继续等老鸟帮你分析吧。

楼主:
最怕没有原因的炸鸡,弄得以后都有心理阴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和电力无关,估计一个电调或者电机挂了。
    我在山里航拍返航的时候在一个距离起飞点20 ...

1200g就把图传、OSD都装上啦

网友C:
飞线应该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线应该能修好。

悬的,太细小了线路。还是这样吧,凑活着

网友:
学习高手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00g就把图传、OSD都装上啦

PMU IOSDmini  200m图传 2轴云台 狗三都装上用原厂 2200电池刚好1200克

网友:
自己动手或请人修好,usb插座四个角上的脚重新焊一下固定,飞电线修复线路即可,很简单

网友:
不知道LZ用的什么电调,看起来像是电调抽筋,这个情况在其它飞控上碰到过,和电池应该没啥关系,原因不明,电调反厂也检测不出毛病。

网友:
螺旋桨断了?

网友:
飞线不行吗?

网友:
估计是电机停转、然后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