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调整3GX的副翼和升降舵感度。

楼主(2013-11-15):
如图所示,
1、我调节3GX本体上的旋钮,没有用。
2、3GX软件里没找到调整的地方。

3、副翼和升降舵的感度是用遥控器设置的吗?

PS:本人用的遥控是JR XG8
请大家给讲讲啊。

网友A:
遥控器内可以设置吗?

网友B:
我都是在3GX主体上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内可以设置吗?

遥控器内可以调尾桨的感度。

副翼和升降舵的感度 没有找到在哪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在3GX主体上调的

请问您的3GX是什么版本的呢?
是调节3GX主体上的旋钮吗?

网友B:
我的现在是4.0 以前3.0 也可以调的 你链接电脑就可以看到数值的变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现在是4.0 以前3.0 也可以调的 你链接电脑就可以看到数值的变化的

好的。我现在是2.0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