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evo7e gale固件的襟副翼混控设置

楼主(2013-11-15):
入手7e。当晚就刷了gale固件。但是在设置襟副翼混控的时候遇到了困难。
系统襟副翼混控打开后。显示:
副翼》襟翼 100
副翼》副翼 -100
襟翼》副翼 100
襟翼》襟翼 -100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顺序忘了。这是什么意思?在模拟器中如何设置?这个显示和我之前的hitec 6完全不一样

有哪位高人给指点一下

网友:
不懂,楼下回答!

楼主:
楼下也不懂,在顶一下

楼主:
刚才研究了半天,有点进展,还是有问题
副翼》副翼 100
副翼》襟翼 -100
襟翼》副翼 -100
襟翼》襟翼 -100
最有设成这样。我理解,左边的副翼和襟翼是指空上的副翼摇杆和襟翼开关,也就是输入通道。右边的襟翼副翼是指接收机上的输出通道,如果对应扶她吧,就是1、6通道。因此设置成上面的样子,就是副翼差动,襟翼同方向运动。
这么设置之后,在控里的通道监视器中看到,开关襟翼开关,1、6通道同方向运动。摇动副翼摇杆,1、6通道差动。似乎好了,但是问题来了
1、中点不对。上述设置中,只能保证舵机运动方向正确,如果在控的中点设置中,中点值都是0,那么通道监视器中,可以看到中点是偏在一边的。把1、6通道中点设置到最大值也就是100,同时用尽控上的拨动中点开关。也只能吧中点调整到偏向一边40左右。还是不在0的位置
2、模拟器中还是无法正常工作。尽管在通道监视器中显示1、6舵机如果用襟翼开关控制,是同方运动。但是在凤凰4中,襟翼开关打开后,舵机还是差动的。
我之前用的是hitec 6和futaba6EX的控,在控里设置好襟副混控后,在模拟器中对应好通道,就没问题了。但是devo 7e还是没有搞懂。
另外,devo 7e可否设置AIL-DIFF,也就是两个副翼舵机上下行程不一样。用来修正副翼转向时的偏航。我没有在菜单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