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让飞行习惯改正

楼主(2013-11-15):
有段时间练左右手飞控,因为是左右手一起练,搞得现在玩3D的时候会不小心搞混淆左右控的区别,求前辈指点怎么改正这缺点<现在玩飞机都有一点怕怕》

网友A:
建议在模拟器上进行强化记忆,形成条件反射!

只做机械重复,类似于乒乓球国家队训练时只练习接发球的某一个固定动作,等强化形成后再练习下一个定向动作~~~

网友:
同意楼上,多练模拟器形成条件反射。

网友:
一个字:练!

网友:
两个字:练练!

网友:
三个字:练练练!

网友:
四个字:练练练练!

网友:
各种练模拟器

网友:
多练,练熟

网友:
肯定是要多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在模拟器上进行强化记忆,形成条件反射!

只做机械重复,类似于乒乓球国家队训练时只练习接发球的某 ...

犀利   谢谢

网友:
哈哈,确实需要加强联系

网友B:
要练只练一种手,别想什么都会。。。那样最后是全乱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练只练一种手,别想什么都会。。。那样最后是全乱套

前辈这是没办法的啊  工作需要请不起人啊

网友:
为什么要左右手一起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