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测试发现:3D桨比F3C桨上升动力强

楼主(2013-11-15):
最近做了个对比测试:
飞机:JR伊藤版E12
电调:K160
马达:K750-500KV
马达齿:10T
测试转速:2190
电池:格式5000mah,60C
大桨:杨格FAI 710 V2,EDGE 713 FBL
最大集体螺距:12度
对比感受:同样配置同样转速下,EDGE确实比杨格要灵活很多,杨格FAI桨确实非常稳,抗风性也很好,但是做急速爬升动作时,EDGE桨明显比杨格动力强

分析:杨格FAI 710 V2比EDGE 713 FBL要宽,重量是重一点,按道理杨格的浮力大一点动力要强一点,为什么结果刚好相反呢?请各位高手分析一下。
补充一下:同样是螺距推到最大瞬间,用杨格桨瞬间电流110A,用EDGE桨瞬间电流达140A,不知道跟桨的效率有没有关系。

网友A:
重心不同

网友B:
3c桨惯性大,剧烈动作的时候瞬间转速损失小一点吧,另外桨面积大一点也管用的,变距瞬间推力明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c桨惯性大,剧烈动作的时候瞬间转速损失小一点吧,另外桨面积大一点也管用的,变距瞬间推力明显大

按你的说法应该是F3C桨动力感要强一点才对啊,但是实际是3D桨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同

F3C桨重心靠后,稳定性肯定好,但是为什么动力会差一些?

网友:
可能是桨的上下凸起不一样,F3C估计上凸比下凸大一点,你对比一下

网友:
没多大 感觉!

网友:
应该是713桨面积大一点的原因

网友:
看你如何飞

网友:
3c浆重心靠外,惯性大,浆面宽补转慢,且3c的浆软,在猛抬螺距时3c的浆会变形弯曲,造成没什么提升力,3d的浆重心靠内,惯性小,补转快.且坚硬如铁,猛抬螺距反映直接.
你这问题问的.....

网友:
另,浆的硬度直接关系到飞机的灵敏程度,浆的重量和重心印象飞机的稳定程度,两者只能兼备但不可都得.3d的浆要求轻且硬,3c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