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六接收机的模友求教.................

楼主(2013-11-15):
小弟 昨日倒弄 三轴 不小心剪掉了 接受机的一部分天线 图片红色部分均被剪掉 只剩下一小部分 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求解啊

红色部分是被剪掉的,,,,,,

红色部分是被剪掉的,,,,,,

楼主:
有模友说要拉距测试 真的只能这么做了,,,,?沙了个发

网友A:
哪个头没烂 应该没事

网友B:
拉距测试吧,之前我的7通接收是整个断了,焊接了,一样用。

网友:
天线的长短和频率有直接的关系

网友C:
如果剪短的长度超过几个毫米,这根天线就废了

网友D:
关系不大,要拉距离哦。

网友E:
我记得你剪断的细的部分才是正经的天线。为了安全起见,直接从tdf那买跟天线自己焊上。

网友F:
心线长度非常重要,把屏蔽铜套去掉,去掉外线屏蔽网,露出3cm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记得你剪断的细的部分才是正经的天线。为了安全起见,直接从tdf那买跟天线自己焊上。

完全拆开吗 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心线长度非常重要,把屏蔽铜套去掉,去掉外线屏蔽网,露出3cm心线

怎么操作 对遥控器 不是很懂 能不能上个说明图 拜托了 不然真的按楼上说  要换一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剪短的长度超过几个毫米,这根天线就废了

减的 白色露出来的部分一小戳 别吓我啊 这么一减 直接损失一接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系不大,要拉距离哦。

星期天测试 广州 这几天天气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距测试吧,之前我的7通接收是整个断了,焊接了,一样用。

哥们你大心脏啊 要是我就不敢  看来是要拉距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头没烂 应该没事

何以 见得?

网友G:
最好换线!不然就如楼上几位说的拉距离测试。
接收很重要!!!!不可大意,不要因小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换线!不然就如楼上几位说的拉距离测试。
接收很重要!!!!不可大意,不要因小失大。

当然这是最保险的方法,,,,

网友:
2.4G的天线长度是有严格要求的,剪短后接收器的接收距离会变短,重新焊一根线吧

网友:
天线长度与工作频率的关系是(300000*1000*1000)/(2.4*1000*1000*1000/4)=31.25,遥控器的频率是2.425-2.485GHZ,所以天线的长度是30.61-30.93MM之间.取的是1/4波的振子长度.最好是找镀银线从热缩管那里(原天线的出口处焊接一根30.5的天线就可以了)

网友:
关系应该不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完全拆开吗 哥们?
外壳拆开,能看到天线焊接的地方,把环天线焊下来,焊上新的。不折腾的话去天地飞官房淘宝点买根天线焊上就行。 就是单买根天线的话快递费不值!15块天线+10块快递费
愿意折腾的话可以diy天线焊上,楼上已经给了长度了。最省钱,有可能不花钱
实在不想折腾寄还给天地飞,让他们修。最费钱,来回快递费+天线钱+维修费

网友H:
我的那个白那一条断了 丢了,,不见了。。一样飞。。

网友I:
振子少了一部分,建议直接将那一半粗的振子也剪掉,然后将馈线剥除和原来那段银白色一样长的屏蔽线,露出内芯线就可以了,振子长度合适是不会有问题的,或者直接买一根天线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