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果冻纹

楼主(2013-11-15):
前天去了趟曹妃甸航拍,当天地面风速大概4级,飞行高度最高时100多米,大概拍10条镜头,下来后发现所有视频都有果冻纹(在北京拍的时候从来没发生过)机子已经升级evo机臂和减震套件,云台DU立供电,不是知道是不是当天风太大了还是什么原因,希望大家指教!
附上机机图片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关注一下,晚上回来看看。

网友:
上个视屏看看

网友:
可能感度没调好吧,这种情况很少见

网友:
没必要在机臂上做方向标识。

网友A:
4级风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感觉像是设置问题
最好是能有视频看一下

楼主:
稍后上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4级风应该不会有太大影响
感觉像是设置问题
最好是能有视频看一下

当时地面风力4级,上面估计有6级左右

网友B:
换了桨?做平衡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桨?做平衡没

那必然做了啊

网友C:
悬停都那样还要说什么?
自查震动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悬停都那样还要说什么?
自查震动原因。。。。。

能具体说说都查什么吗,桨的平衡也没问题,减震套件也装了,机臂也换了,还有怎么样,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都查什么吗,桨的平衡也没问题,减震套件也装了,机臂也换了,还有怎么样,请指教

请把桨叶换趁原装桨或飞越t系列2812!~试过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把桨叶换趁原装桨或飞越t系列2812!~试过再说。。

和桨的关系很大吗,现在用的桨效率感觉比原装的高,也要硬一点,但是动平衡已经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