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鸡控电改装问题?大侠进来!!!

楼主(2013-11-15):
买了架H377,但是遥控器太费电了,大侠们有什么办法吗?可以用充电电池吗?

网友A:
3s的镍氢电池

网友:
很多遥控器都可以用充电电池的

网友:
上锂电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的镍氢电池

镍氢电池才1.2v,够吗?

网友B:
用的几节电池啊,我的v922上面的控用四节干电池,两个多月飞了六十电,模拟器练习大概五六个小时了,电压还是5.2V,四节电池才一元钱,而且没感觉多费电啊
我450上面的乐迪6通就不行了8节干电池当初好像飞二十电就从12V降到9V,然后开始哗哗哗的报警了。
敢问楼主的几节电池啊?有那么耗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几节电池啊,我的v922上面的控用四节干电池,两个多月飞了六十电,模拟器练习大概五六个小时了,电压还 ...

4节电池啊,大概3天左右就要换电池。

网友B:
引用 楼主:
4节电池啊,大概3天左右就要换电池。

那你一共飞了多少电?换电池时电压到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一共飞了多少电?换电池时电压到多少了?

5天飞了6对电池,玩具控没有电压显示,反正报警就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