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玩PhoenixRC 求救

楼主(2013-11-15):
遥控器连接好电脑了  该设置的都设置了,一步一步进入,到了校准遥控器那一项,就是死活连不上个,说遥控器没有连接到电脑  加密狗上面开关也扳到了相应的位置了   就是连不上?高手支个招,谢谢了!

网友:
电池检测到有看门狗,只是没有检测到有控。
或能是控线没插好,或是控没开机。

网友:
也可能是加密狗坏了!我就碰到一次!

网友:
开关开一下后关了

网友A:
好像是控的输出要设置成PPM才行吧.

网友:
如果控开了还是检测不到,退出软件重新再打开。如果还不行,就把控到加密狗的那条线换了再试。

网友:
D10 一定要用单声道 mono 連缐, 不可用立体声的!

网友:
换个加密狗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控的输出要设置成PPM才行吧.

就是这个不会调,在哪里啊?

网友:
我没有D10,在模型设置中有个编码方式,选PPM,PCM……。

网友:
我用devo7插上加密狗,控的螢幕顯示pc就可以用了不用改PPM,P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