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灵2==

楼主(2013-11-15):
   请问能不能用iPod touch 5接受图像啊?就不用手机还设置360来电拦截了,有WIFI连接,应该可以吧?
  大家现在除了用自己手机以外,还有没有用其他什么做屏幕的啊?求借鉴

网友:
可以,我用ipadmini,htc 小米

网友A:
iPad Mini,个人觉得是最合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Pad Mini,个人觉得是最合适的!

MINI可以全屏吗?我用IPAD只能小框显示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INI可以全屏吗?我用IPAD只能小框显示啊

不知道啊,我有没有Vision,那么贵!
我只是觉得iPad Mini 的大小和重量很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啊,我有没有Vision,那么贵!
我只是觉得iPad Mini 的大小和重量很合适

DJI VISION APP只支持IP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JI VISION APP只支持IP

只支持IP?iPhone?不会吧,iPad也一样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支持IP?iPhone?不会吧,iPad也一样吧

可以用啊,不能全屏幕,只是手机那么大一块显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INI可以全屏吗?我用IPAD只能小框显示啊

钓爷,看看iPad Mini屏幕的右下角,有一个(X2)的小按钮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钓爷,看看iPad Mini屏幕的右下角,有一个(X2)的小按钮

看到了我是借了孩子的,苦逼的我没有这种高档玩意

网友D:
急问IPAD MINI 能否全屏?我明天就准备掏米购机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啊,不能全屏幕,只是手机那么大一块显示

这样啊,不好!应该向DJI反应一下!
钓爷就带个头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钓爷,看看iPad Mini屏幕的右下角,有一个(X2)的小按钮

是放大2倍吗?
如果是的话,清晰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NI可以全屏吗?我用IPAD只能小框显示啊

完全可以全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急问IPAD MINI 能否全屏?我明天就准备掏米购机了啊。

可以全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啊,不能全屏幕,只是手机那么大一块显示

钓爷,误导啊你!

网友:
我已经试过了,Mini可以全屏,但是清晰度不好!

网友:
dji vision app 支持安卓和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