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306b 充电器

楼主(2013-11-15):
新到手icharger 306b ,问问各位,需不需要设置什么,比如充电时间或者其他的,还是就用出厂设置就可以。

网友A:
需要自己设置一下,这系列的充电器没设置和设置后完全是两种充电器

网友:
几百元充电器设置是必须的,用几十元的简易充就不用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自己设置一下,这系列的充电器没设置和设置后完全是两种充电器

都系要设置什么呀?
时间?
我为了冲平衡一般是1a或2a
时间是不是需要关了,如果关了是不是充满电自动停充。
还有平衡充里有两个选择,是边充电边平衡,还是充满再平衡?
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都系要设置什么呀?
时间?
我为了冲平衡一般是1a或2a

你只要改一下几点:
1.把充电时间的限制调成OFF
2.在平衡充电里选边充边平衡
3.电池充到每片都4.2V那截止电压调高一点调到4.21-4.23V
4.以上都设置好了之后就可以放心的1C 5C的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改一下几点:
1.把充电时间的限制调成OFF
2.在平衡充电里选边充边平衡

网友:
关于这个充电器,沙发那位是权威专家!

楼主:
看得出来,所以回答心里有点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改一下几点:
1.把充电时间的限制调成OFF
2.在平衡充电里选边充边平衡

MIYO大神,我知道4.2充不满。。。 请问调高点会不会过充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IYO大神,我知道4.2充不满。。。 请问调高点会不会过充呢?

不会啊!调高个0.01-0.03V对电池没什么影响的,我从用206B开始就这样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调高个0.01-0.03V对电池没什么影响的,我从用206B开始就这样充的

能加下QQ吗。我的206刚到了,但是我看店家给的说明书调了,半天快崩贵了,根本没用。安步骤来,结果蹦出另一个界面,瞬间蛋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调高个0.01-0.03V对电池没什么影响的,我从用206B开始就这样充的

我加了0.01试了下,单充18650能到4.195.2S并充的时候单个测量一片4.202一片4.197,放一会会就掉到4.2以下了,不算过充吧?2块都不平衡,,但是比开始两个都4.16几好看多了、、

网友:
想收个充电器

网友:
用了一年没发现什么不好,沙发兄是这充电器的专家哦 。。。。。。。。

网友:
肯定要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啊!调高个0.01-0.03V对电池没什么影响的,我从用206B开始就这样充的

还有一点小问题,劳烦帮忙,充电器里的光盘安装了,怎么使用呀?给讲讲。(光盘的程序和说明书里的不一样,光盘里的应该是最新程序)全英文看不懂,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小问题,劳烦帮忙,充电器里的光盘安装了,怎么使用呀?给讲讲。(光盘的程序和说明书里的不一样 ...

你说的光盘里的东西好像是个什么软件吧!那东西可以看充放过程中电池的曲线

楼主:
对 不会使用呀

网友:
一谈到icharger  沙发 肯定会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光盘里的东西好像是个什么软件吧!那东西可以看充放过程中电池的曲线

对 不会使用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 不会使用呀

不好意思那软件我也没用过,就是看看充电状态啥的,别的没啥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那软件我也没用过,就是看看充电状态啥的,别的没啥用处

明白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只要改一下几点:
1.把充电时间的限制调成OFF
2.在平衡充电里选边充边平衡

请问是不是所有的锂聚电池都能5C充电呢?还是电池标明了5C冲电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是不是所有的锂聚电池都能5C充电呢?还是电池标明了5C冲电才可以。

其实5C充电是个噱头前几年被炒的很火。其实现在电池不要是很垃圾的在中等偏上的电芯都是可以支持5C充电的,当然吃不准电池质量如何,那还是保守点1C充电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5C充电是个噱头前几年被炒的很火。其实现在电池不要是很垃圾的在中等偏上的电芯都是可以支持5C充电的 ...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需要自己设置一下,这系列的充电器没设置和设置后完全是两种充电器

请教一下206B充电器,用储存模式的时候设置10A,开始运行后只有1.8A,是不是我那里设置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206B充电器,用储存模式的时候设置10A,开始运行后只有1.8A,是不是我那里设置错了。

你说的存储模式,是把电压充到3.85V的模式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存储模式,是把电压充到3.85V的模式是吗?

对的3.85V,就是从满电4.2V,用存储模式放到3.85V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对的3.85V,就是从满电4.2V,用存储模式放到3.85V的时候·····

你是满电放到3.85V又不是3.5V充到3.85V!你其实在放电,你可以查一下206B放电功率是多少,你可以将你的电池电压乘以1.8A差不多就是内置放电功率,你想放电放的快那就用扩展放电模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是满电放到3.85V又不是3.5V充到3.85V!你其实在放电,你可以查一下206B放电功率是多少,你可以将你的电 ...

206B的放电功率是20W,然后你说的电池电压乘以1.8A是什么意思?电池电压是2S总电压还是单片电压?新手问题比较多请不要介意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206B的放电功率是20W,然后你说的电池电压乘以1.8A是什么意思?电池电压是2S总电压还是单片电压?新手问题 ...

很简单啊!放电功率一共才20W,你就是设置了10A,8.4V*10A那都要84W了咋么可能10A放电呢?之前也有人问,说什么自己用300W的206B开20A给6S充电为什么电流达不到还怪充电器,自己不算一下24V*20A是多少W?

网友E:
上千元的国产充电器,居然没有专配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上千元的国产充电器,居然没有专配的中文说明书。。。

用106B的中文说明书不是一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用106B的中文说明书不是一样的?

106B和306B完全一样吗?好吧,就算完全一样,随机没有说明书就算了,官网下载总得修改下名字吧?细节确定一个品牌的形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E:
106B和306B完全一样吗?好吧,就算完全一样,随机没有说明书就算了,官网下载总得修改下名字吧?细节确定 ...

按照你这么说!那PL8 720I等充电器好像官网上也都没有中文说明书吧!原来被大家推崇的高端进口充电器细节也不则么样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放电功率一共才20W,你就是设置了10A,8.4V*10A那都要84W了咋么可能10A放电呢?之前也有人问, ...

那意思206B最大只能2A的电流用保存模式放电8.4V的电池,是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意思206B最大只能2A的电流用保存模式放电8.4V的电池,是这样理解吗?

嗯一共才20W则么可能让你2S10A放电呢?想放电快用外置放电选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按照你这么说!那PL8 720I等充电器好像官网上也都没有中文说明书吧!原来被大家推崇的高端进口充电器细节 ...

人家有专属的英文说明书,人家的开发者在国外,模型这东西国内市场不大,没有中文说明书也很正常。  icharger是国货吧?这个是态度问题,还好你不是厂家代言人,要是的话我只能感觉很悲哀。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说实话现在充电器市场竞争还不厉害,你们还可以继续高姿态面对客户。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人家有专属的英文说明书,人家的开发者在国外,模型这东西国内市场不大,没有中文说明书也很正常。  icha ...

我发现你很会断章取义,对国内国外的产品用双重标准, Icharger老款的106B 206B 306B 等充电器设置页面是一样通用的,那用参照106B的中文说明书不就好了?我看你很喜欢钻牛角尖,那你自己去看看Icharger的官网新出的4010DUO 308DUO有没有中文说明书!4010DUO在升级了固件后连说明书也及时的更新了,这叫态度不好?你看到有人发了关于4010DUO烧毁的帖子真是开心的不得了,又可以毁国货的形象了!4010DUO出来也有些时候了,这次烧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刷了有问题的固件造成的,人家微软的操作系统还要经常打补丁呢!对了被你贬的一文不值的“国货”对于PL8 来说可是强劲的对手!在PL8刚出来的时候最大电流只有30A,看到Icharger推出了 3010B后,马上通过刷固件的办法提高到了40A!在4010DUO推出后PL8尽然出了个将两个PL8像打折促销快过期的酸奶一样捆绑连体PL8*2企图来抗衡4010DUO!
很遗憾Icharger是个国产货,如果厂家一开始就走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在国外镀个金,在卖到国内那我想你说的口吻就不会这样 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嗯一共才20W则么可能让你2S10A放电呢?想放电快用外置放电选项

外置放电选项是不是就是“锂电池扩展放电(LiXX DCHG+ X.XXV、X.XA XX.XV(XS)”这样放电电流就可以设置10A或者更高?用外置放电选项把电池放到单芯3.85V的话是不是要设置Lipo的终止电压3.85V?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你很会断章取义,对国内国外的产品用双重标准, Icharger老款的106B 206B 306B 等充电器设置页面是 ...

MIYO大神,我用306b的时候,两个人研究了老半天也才没弄明白一次冲多个怎么冲(有充电板),所以非常希望你做一个关于充电器这方面的帖子,造福大家!之前做过的话,烦请链接给一个!谢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外置放电选项是不是就是“锂电池扩展放电(LiXX DCHG+ X.XXV、X.XA XX.XV(XS)”这样放电电流就可以设置10 ...

你看我之前发的帖子就知道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21241

网友:
引用 网友F:
MIYO大神,我用306b的时候,两个人研究了老半天也才没弄明白一次冲多个怎么冲(有充电板),所以非常希望 ...

充电器原配的不是并充板是串充板,也就是说你要充两组3S电池,那就需要将两组电池串联后才可以充电。如果你要一次充多块相同S数的电池那就要另外买并充板,要买质量好的别买30多的那种,30多的线材太差20A充电导线都烫。质量好的75块可以耐40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