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GPS模式下自动自旋!!!老鸟请指教

楼主(2013-11-15):
今天中午抽出点时间出来测试朗宇X4110S新电机,并上了云台等东西。当时场地有2级阵风这样,每当有风的时候,在GPS模式下飞机悬停,会时不时自动向左或右自旋,自能手动打方向修正。之前用恒力4225电机,无负载的情况下测试了3电都没有过自旋的情况,现在无法想出是什么原因,难道是阵风引起的?又或者是负载的重量没对中心点??还请老鸟或者DJI技术来解答,先谢过!!!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飞机轴距, 目前调试的感度,起飞重量以及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B:
恩,DJI的技术支持最近很给力!
反应比较快......加十分!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飞机轴距, 目前调试的感度,起飞重量以及电源电压是多少?

飞机是4轴,轴距680,感度都是默认值,飞机起飞2.5KG,,电池电压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DJI的技术支持最近很给力!
反应比较快......加十分!
嘿嘿

售后服务好的,用户也会很开心!!!

网友B:
引用 楼主:
售后服务好的,用户也会很开心!!!

DJI的售后在国内很好,国外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的售后在国内很好,国外一般......

国货的好处就在这里

网友C:
我的四轴也是4110KV400电机,700轴距,NAZA V1,1555碳桨,起飞3450G,非常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机是4轴,轴距680,感度都是默认值,飞机起飞2.5KG,,电池电压是正常的。

建议你将感度调到 160 160 150 150 150 150  试一下,是否还存在自旋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四轴也是4110KV400电机,700轴距,NAZA V1,1555碳桨,起飞3450G,非常稳

我的有风就会摇摆,不是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将感度调到 160 160 150 150 150 150  试一下,是否还存在自旋的现象

回去就按技术给的参数来调试看看,谢谢技术的热情解答!!!

网友D:
DJI技术,你们不是有个关于感度设置调整的说明吗?发出来让他看看。
另外泡泡还有关于调整感度的视频啊,都可以学习啊

网友E:
四轴锁尾的话确实会差点
不过楼主用默认感度的话确实低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DJI技术,你们不是有个关于感度设置调整的说明吗?发出来让他看看。
另外泡泡还有关于调整感度的视频啊,都 ...

谢谢提供消息,我就去找泡泡老师的帖子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轴锁尾的话确实会差点
不过楼主用默认感度的话确实低了点

因为之前用4225就是用的默认值,所以上4110了还是用着原来的参数。。。可能折腾得还不够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将感度调到 160 160 150 150 150 150  试一下,是否还存在自旋的现象

请问下六旋翼用V2 轴距是690  感度调多少?负载 6S 5200的电 狗思云台带狗3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飞机轴距, 目前调试的感度,起飞重量以及电源电压是多少?

翰韧:
你好  我是新手  我刚买的550  换的朗宇2216的电机 加了脚架,用微单的DSY的两轴云台,挂的索尼5N,这样的动力怎么样?还有就我用手把飞机拿起来,头明显重了,这样的话,起飞的时候,飞机能会往前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翰韧:
你好  我是新手  我刚买的550  换的朗宇2216的电机 加了脚架,用微单的DSY的两轴云台 ...

朗宇2216电机挂微单,,比较吃力,续航时间不行。如果头重,建议还是配平衡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2216电机挂微单,,比较吃力,续航时间不行。如果头重,建议还是配平衡好!!

怎么配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