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t8fg怎么设置襟翼

楼主(2013-11-15):
我要设置襟翼,飞机被设置为2ail+1flp, 开关设置在SE,打开这个开关可以分成:关-开襟翼-全开襟翼 三个功能。我的问题是,因为我要fms的竞速p51,所以要求襟翼开50%对于降落,80%作为降落以后减速的,请问各位大侠怎样在T8FG上面改襟翼的开放大小呢? 或者换句话说,我的设置是否有问题,请指导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用一个3段开关,应该可以,但我还不会设
目前我设置了2个开关来控制襟翼,一个用于起飞,一个用于降落,思路应该和LZ要的是一致的。

网友A:
双击Mol,然后在里面找FLAP SET。可以设置三段开关对应每个位置襟翼的开启量,双击LNK,然后选择里面的FUNCTION,就可以自定义开关,可选任何一个你顺手的开关作为襟翼开关

网友:
今晚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击Mol,然后在里面找FLAP SET。可以设置三段开关对应每个位置襟翼的开启量,双击LNK,然后选择里面的FUNC ...

师傅能具体一点那个位置设那个量吗? 一个是flag,还有2个ALT 的,具体量在哪里设呢?

楼主:
按照我需要50%起飞或降落,80%落地后作为空气刹车用

楼主:
这个又是什么用途的?怎样搞才能出现呢?

楼主:
我设置了flap set以后再设置air brake,结果失败了,还比不设置还差。

楼主:
没人理我,自己顶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理我,自己顶上

不明白你说的ALT是什么。我一直使用FLAP SET里面来设置每一档襟翼开多少量的。 另外AIR BREAK也可以当作襟翼使用,而且可以设置开、收襟翼的速度,不过只剩设置一个开启角度,没有两个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击Mol,然后在里面找FLAP SET。可以设置三段开关对应每个位置襟翼的开启量,双击LNK,然后选择里面的FUNC ...

试过后,我的理解为:
FLAP SET里面就3个参数:上、下位置和中间偏移点,是可以指向一个3段开关来实现自己所要的位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又是什么用途的?怎样搞才能出现呢?

图片看不到

网友:
簡單可用 FLAP 的 D/R 调, 也是三段的。 是以遥控技朮 (曰文版)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