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X4飞控起飞摇晃怎么调试?

楼主(2013-11-15):
新手刚装了6轴的X4飞控 起飞时前后左右摇晃 怎么调试?

网友A:
请在地面站上调晃动补偿
如果您在使用公司产品过程遇到任何问题,请直接联系零度售后技术支持在线QQ1:2627488832;QQ2:1279658369;售后技术支持会及时的给您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