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罗盘校准没有采集到数据。

楼主(2013-11-15):
apm2.52刷的3.01三轴,刷完进行罗盘校准,拿着飞控转了半天还是显示0sample ,结束后显示没有足够样本,失败,但是看状态显示飞控转动磁角度是跟着转的,360度都有,只是南北没对准而已,加速度校准正常。另外电调接上后一直滴滴叫,应该是检测不到最低油门。固件已经连刷好几次了,好像有一次的可以校准罗盘,现在连刷好几次都这样。有没有人可以解决,万分感谢。

网友A:
x,y,z三个轴,每个轴都要转3圈。

你转了吗?

楼主:
当然转了,即使转的不够,也不会一个样本都没有,它显示样本数是0

网友B:
校准的时候你转动罗盘。有惊喜

网友B:
有些地方你不转它就没数字。
有些地方即使你不转它数字照样飚上去。。。所以,节约时间,还是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校准的时候你转动罗盘。有惊喜

这个…校准不就是转动罗盘吗,罗盘集成在飞控板上,也就是转动飞控板。还要怎么转?

网友C:
TERMINAL  连接上  看看罗盘有没有数据
飞控转动角度跟着转是陀螺仪积分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地方你不转它就没数字。
有些地方即使你不转它数字照样飚上去。。。所以,节约时间,还是转吧。。。

其实有两次刷完固件校准罗盘是正常的,转的时候样本数不断增加,所以校准过程应该是正常的,只是现在它的样本数一直显示零,而且,罗盘肯定也是好的。我就是想刷rc5看看,所以来回刷好多次,结果就这样了。

网友:
选成外接罗盘了?

网友:
问题要一个个解决的,电调叫,是因为飞控最低油门超过了电调的最低油门,飞控一般是1044的,设置遥控器1044以上把电调一个个校准过一次吧。

南北没对准,很多时候都有个误区:以为电脑显示向上是北所以认为飞控向前就是北。其实要这么看,你手上有指南针的话,看看它指的方向和飞控的一致吗?而判断罗盘已经校准的正确方法应该是这样:把飞控转到0度,每次顺时针转一个直角,对应电脑上显示每次增加90度,四次都对应上就是校准了,而不是关心它的指向。

网友D:
你connect上了没有

网友D:
  看这个视频,跟着他校准罗盘,前提是你要和地面站连好了。用数传也可以校准,不非得用usb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TERMINAL  连接上  看看罗盘有没有数据
飞控转动角度跟着转是陀螺仪积分的结果

这个待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这个视频,跟着他校准罗盘,前提是你要和地面站连好了。用数传也可以校准,不非得用usb线

连肯定是连好了,不然进不了校准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connect上了没有

连不上不会进校准界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x,y,z三个轴,每个轴都要转3圈。

你转了吗?

请教。怎么转哪,是以自己为圆心、还是以飞机中心为圆心转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教。怎么转哪,是以自己为圆心、还是以飞机中心为圆心转哪?

飞机为中心啊。飞机的X,Y,Z,3个轴分别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为中心啊。飞机的X,Y,Z,3个轴分别转。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肯定是连好了,不然进不了校准界面。

如果确定连接好了,换个usb线试试。

实在不行用数传连接,然后校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