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商50喷火开头罩

楼主(2013-11-15):
先开主要的4个,通风口好办,慢慢开

网友:
有二只牙的发动机不便宜,土豪

网友:
真漂亮,报个配置呗。

网友:
好方法 顶贴是为了收藏  正好手上有一架 还没时间装

网友:
很精致,京商的像真机都很好飞

网友:
这个能飞???

网友:
怎么没有机枪?

网友:
工艺超一流!!!

网友:
牙齿通常是这样炸坏的

网友:
对含着个烟斗的发动机无爱

网友A:
楼主请问下你的发动机是 四冲好大排量的  我有个saito82  不晓得会不会大了

网友:
开的很精致啊,光雕还是CNC?

网友:
95V ? 喜欢这发动机的造型。

网友B:
楼主这飞机,飞过了吗,我也买了一个,重心位置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下你的发动机是 四冲好大排量的  我有个saito82  不晓得会不会大了

saito 82B发动机不会大,也不用配重啥的,装上就可以飞,我就用的它,coolpower30%油,高速可以到10000转,飞起来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飞机,飞过了吗,我也买了一个,重心位置在哪

这款飞机设计得很好,直接装好就可以飞,不用考虑其重心(当然发动机别配得太过分了),如果实在要知道重心位置,说明书上也有标明!

网友:
头罩开得那是相当的漂亮,就是以后拆发动机估计有点麻烦吧,单单那只排气管要拆下来,我看也不大容易,呵呵。楼主估计也是最求完美的主,这么漂亮的飞机,估计舍不得飞的了!

网友:
我看着像OSFS95  大师螺旋桨 ··  起落架改成电蜗杆+金属减震的更漂亮··我的 FW109就是

网友:
为什么不买OS 内装L管 实在亏了这手艺

网友(2013-12-19):
试飞了没有62的发动机拖三叶桨效果如何?

网友C:
OSV系列发动机,我有个62V,正在服役,对了,楼主头罩怎么开的,一点毛都没有,我用电磨开的头罩,无论开得多么平整,边上还是有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OSV系列发动机,我有个62V,正在服役,对了,楼主头罩怎么开的,一点毛都没有,我用电磨开的头罩,无论开得 ...

嘿嘿,教你个绝招。电磨开的差不多后,沿头罩内测开口边缘滴上502胶水,然后再用砂纸打磨,就OK了。

网友:
开的真好

网友:
拍的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