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k8如何使用和调参

楼主(2013-11-15):
还有个小问题是:rx1002的天线那么长大家都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A:
随便固定  可以透明胶

网友B:
有天线管呀,一根从底板伸向前方,一根从侧板伸向上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天线管呀,一根从底板伸向前方,一根从侧板伸向上方。

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天线管呀,一根从底板伸向前方,一根从侧板伸向上方。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固定  可以透明胶

能求张图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求张图么

就透明胶粘住天线就行啦  据说两条分开成90度 效果最好

网友:
我也不知道

楼主(2014-01-23):
好吧还是谢谢顶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