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 6 总是报警

楼主(2013-11-15):
UNa 6 总是报警,有个电压指示 一闪一闪 不知道哪儿坏了,求告知,去哪儿才能维修 una6

网友:
我的也是,充电有时充一会就会报警,把充电电流调小就没事

网友:
楼上是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
电源的压降太低了   那是低电压报警  电压高了也报警

网友A:
我的A6也出现过这个情况,用热风枪吹了一下能用一段时间。之后又不行了,后来用烙铁给板子的过孔加锡焊了一遍解决了。

网友:
我的也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A6也出现过这个情况,用热风枪吹了一下能用一段时间。之后又不行了,后来用烙铁给板子的过孔加锡焊了一 ...

您好,我的是在车上把车打着充电,老提示电压高,充不了电,这个可以在A6上把电压设定再大点吗?您是的加锡焊,在什么位置啊?麻烦您

网友:
好像论坛上有人改装过,你搜索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