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M GPS 版本问题及APM2.6疑问

楼主(2013-11-15):
入魔多轴,有问题请教各大神,买了个APM2.6 裸装6M GPS ,6M是否有多个版本,我买的V3.0,那个是安装方向,像设设役没指示安装方向,天线标贴四角只有一个是直角,是安装方向吗?APM2.6不是去了内置罗盘吗?还是已整合在6M GPS里,还用买罗盘吗?

网友:
这个gps上没罗盘

网友:
你这个gps里面没有罗盘,所以安装方向无所谓.
有罗盘的gps会有另外个数据线接口的.

网友:
06年的老基友啊

网友A:
2.6版本的APM必须要外接罗盘,而你的GPS上没有。你要单独再接一个。

楼主:
谢楼上几位解答,还有怎样分别2.5X 2.6 ?我这个2.6带壳的,能帮忙看是否2.6版本

网友B:
你第二张图左上角标有V2.5.2
如果是V2.6要单独买个外置罗盘 V2.5.2就不用了

网友:
天线增加了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第二张图左上角标有V2.5.2
如果是V2.6要单独买个外置罗盘 V2.5.2就不用了

卖家说是2.6版 但标千仍是2.52版,有那个罗盘能配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几位解答,还有怎样分别2.5X 2.6 ?我这个2.6带壳的,能帮忙看是否2.6版本

你这明显是2.5.2啊,并且上面也有罗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卖家说是2.6版 但标千仍是2.52版,有那个罗盘能配合呢?

你这个主板貌似已经焊接有罗盘,可能上面那两个触点没有导通,如是2.5把上面两个触点之间断开就可以使用外置罗盘了。使用外置罗盘的话TB搜索 APM 外置电子罗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家说是2.6版 但标千仍是2.52版,有那个罗盘能配合呢?

如果照片是你自己拍的。那就是2.52,第一张图上,电路板上,明明焊了罗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照片是你自己拍的。那就是2.52,第一张图上,电路板上,明明焊了罗盘的。

照片是我刚拍的,那不用买外罗盘了,内置的问题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片是我刚拍的,那不用买外罗盘了,内置的问题大吗?

内置罗盘容易被干扰,所以APM2.5升级到2.6,就是把板子上的罗盘给拆了。自己接外接的去。

你既然有内置的,先用着。如果出现定点画圈,一般都是罗盘的问题,可以关掉内置的罗盘,买个外置罗盘也就3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罗盘容易被干扰,所以APM2.5升级到2.6,就是把板子上的罗盘给拆了。自己接外接的去。

你既然有内置 ...

好的,先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照片是我刚拍的,那不用买外罗盘了,内置的问题大吗?

你先用万用表量一下上面那两个触点是不是通的,通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内置罗盘。但正如楼上所述内置容易被干扰,我的是把这两个触点断开使用GPS集成的外置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用万用表量一下上面那两个触点是不是通的,通的话就可以直接使用内置罗盘。但正如楼上所述内置容易被 ...

那二个触点,我看过,似是断路的,设用表量过不确定,晚点量看看,这二触点似没人手动过的

网友:
只能跟着学习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楼上几位解答,还有怎样分别2.5X 2.6 ?我这个2.6带壳的,能帮忙看是否2.6版本

这个是APM2.5.2,板子上就带有电子罗盘。GPS板上未见到电子罗盘。

网友C:
楼主这款是标准的APM2.5.2版,你可以装好机子试飞一下,如果定点悬停不住,飞机耍圈直径超过2米(与飞机的高度无关),那就是电子罗盘收到干扰,改为外置罗盘就ok了。最后说一句:据说6m-gps定点误差较大,飞机可能会在一个范围内游荡,但不是耍圈。

网友:
我的apm2.52有干扰,就接了外置罗盘,淘宝不用搜apm罗盘,直接搜电子罗盘就行,才几块钱,和2.5板载的芯片一样,安装时不一定要和板载的方向一直,随便装,MP中可以设置方向

网友:
被忽悠咯,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款是标准的APM2.5.2版,你可以装好机子试飞一下,如果定点悬停不住,飞机耍圈直径超过2米(与飞机的高 ...

6M肯定能钉钉子的,别拿不会调的来误导

网友:
你这个板应该是2.5.2本身的地磁计位置不要太近电源
MP内也有测试罗盘的功能
罗盘干扰机子会飞走不单是打圈的

网友:
就楼主的问题我再请教一下,M6和H6GPS,不带螺盘吗?

网友(2013-12-15):
引用 楼主:
谢楼上几位解答,还有怎样分别2.5X 2.6 ?我这个2.6带壳的,能帮忙看是否2.6版本

这是2.5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内置罗盘容易被干扰,所以APM2.5升级到2.6,就是把板子上的罗盘给拆了。自己接外接的去。

你既然有内置 ...

关掉,具体是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掉,具体是怎么做呢?谢谢!

好像需要一些硬件的修改,切断电路板上的走线。
你自己找找方法吧。

网友:
来学学技术的。看大侠回答

网友:
APM2.6的外置罗盘怎么接?求好心人指教

网友:
区别出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6版本的APM必须要外接罗盘,而你的GPS上没有。你要单独再接一个。

对不起了哥们,手机误点了反对,没法取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二个触点,我看过,似是断路的,设用表量过不确定,晚点量看看,这二触点似没人手动过的

两个触点中间有一条很细的线,肉眼看不到,用相机开闪光灯拍照会很明显。我也是2.52,万用表测量触点是通的,已断开用gps外置的罗盘了。

网友:
想入个2.6的,

网友:
X宝的价格388--490+的差价这么大??都是6Mgps的

网友(2014-01-16):
6m  都不带罗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