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S215舵机安装450的问题

楼主(2013-11-15):
升级亚托450的舵机,买了三颗KS215,买回来一看这舵机的线在侧面,刚好挡住了装不进去,难道要打磨舵机安装孔?你们的是怎么安装的谢谢

网友A:
你的电直是SPORT,打开舵机后盖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直是SPORT,打开舵机后盖安装。

唉,对啊,可我已经把舵机孔扩了

网友:
215的尺寸不用塞到里面了吧,至少我的不用,按在外面,把球头安在外面,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唉,对啊,可我已经把舵机孔扩了

舵机安装孔扩了,螺丝的安装孔还有吗?

网友:
遇到问题不要心急啊,这下侧板可能就得换了

网友:
螺距舵机可以不用按经典教程拆后盖安装,否则会与后皮带轮干涩,安装在外面改一下球头的安装方向即可,有空我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安装孔扩了,螺丝的安装孔还有吗?

只扩了一点,螺丝孔有的,不碍事,就是难看点,舵机油封签的,拆了不保修了。谢谢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扩了一点,螺丝孔有的,不碍事,就是难看点,舵机油封签的,拆了不保修了。谢谢你

215舵机有底部出线的,这款舵纲安装在SPORT上正好,再换舵机时注意了买底部出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15舵机有底部出线的,这款舵纲安装在SPORT上正好,再换舵机时注意了买底部出线的。

恩!谢谢老模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老模解答

不客气!

网友:
换PRO的机身吧~~~

网友:
把舵机上盖拆了再装

网友:
可以试试银燕的ES9256,是从屁股后面出线的

网友B: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