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知们 各位长辈们 小弟咨询个问题

楼主(2013-11-15):
现在小弟只学过 数车 数铣  线切割  编程是会。不过都指示皮毛  还在读大二    。现在小弟小买这个雕刻机来用用 平时自己画画图 做做飞机部件什么的 都很好。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呐老板说USB版本的什么电脑什么系统都能控制。买这个机子带有一些软件 和CAD转换软件 。小弟不懂  不过自学应该快的吧?  还有这个干的动碳纤板吗?  进给慢一点 我在想应该是没问题的。   主要价格学生还可以接受。就等奖学金下来买这个了想。如果大火觉得不好我只能考虑不买了。   应为我雕刻机没接触过,想自学。

网友A:
报一下各种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一下各种参数

PVC板制作的小型雕刻机,行程200*300*70毫米,工作台面积300*400毫米。采用二手进口42步进电机(可选国产全新步进,价格高90元),二手美国E240主轴电机200W功率(也可换成国产全新万转高速主轴,价格不变),X和Z轴12mm光杠,Y轴16mm光杠,8mm三角罗纹不锈钢丝杠,铝合金弹性联轴器,10mm厚PVC板(实际厚度不到10mm,因卖的成品PVC板厚度就不够10mm,一般是9mm多点),Y轴为龙门移动结构(商用机全部是龙门移动),龙门立板采用双层板,保证龙门部分有足够的刚度。

本套件包括:雕刻机机架(含步进及主轴电机)、控制箱、手控盒及所有连接电缆,四套自由调节高度的压板,X和Y轴方向均安装有拖链,使所有线缆都整洁美观。送常用软件及学习资料。并口接口需要主板自带并口的台式电脑,装XP操作系统才能使用,USB接口支持目前主流的所有台式机和笔记本电脑。

主轴电机标配数控设备通用的ER11专业精密钻夹头,标配雕刻刀常用的3.175直径夹芯及压帽,送两把铣刀试机用。加装了散热风扇,两端轴承全部换成新的,功率强劲噪音极低散热良好,可长时间连续工作。

控制箱和手控盒上都有急停按钮,在紧急情况下很方便就可以使机器主轴及三个步进电机同时紧急停止,避免造成人身伤害和损坏机器。

手控盒的主要作用有两个,一是在电脑不开机的情况下只接通控制箱电源,也可以控制雕刻机各轴运动;二是在手动对刀时,用手控盒可以方便的一边观察刀具的位置,一边控制各轴运动,而不需要按一下键盘看一下刀具位置。

  发货时雕刻机已组装好,只是为了包装方便和防止路上损坏,把三个步进电机及连接线缆临时拆下另装,到手后按图片原样装上就可以了.木箱包装,运输途中决不会对机器造成任何损坏。

外型尺寸:长500mm,宽430mm,高370mm,机架部分重15公斤左右控制箱重4公斤;包装箱尺寸:长525mm,宽430mm,高395mm,总重25公斤.

网友A:
入门级别的玩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门级别的玩具机

这能干 碳纤板子吗?  精度是不是很差的?    学生没啥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能干 碳纤板子吗?  精度是不是很差的?    学生没啥钱

勉强可以。

网友B:
建议买林大夫的铝机 一步到位  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买林大夫的铝机 一步到位  很好!

看了一下确实NB  6000那款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