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级改碳纤尾管,只要不是大炸,尾管不怕大桨砍了!

楼主(2013-11-15):
终于想到办法把轴传的尾管过渡轴承固定,250级的尾管改成碳纤。

网友A:
LZ那种是碳束管,强度不太好,最好用3K管,结实很多,我的450就是用1MM厚的3K碳管,换了后,再也没有换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那种是碳束管,强度不太好,最好用3K管,结实很多,我的450就是用1MM厚的3K碳管,换了后,再也没有换过了 ...

3K那个没有找到8.5的,这个就有。
就是现在这个也比铝的好点,以前买尾管买到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那种是碳束管,强度不太好,最好用3K管,结实很多,我的450就是用1MM厚的3K碳管,换了后,再也没有换过了 ...

碳管听说共震问题不好整?哥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C:
不建议用这种碳管,一是受力容易轴向开裂,二是容易共振,放大尾部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管听说共震问题不好整?哥们怎么解决的?

我尾管夹用回塑料的,再在管上包层胶带。
拆下大桨,尾桨不拆,打油门到最大,只有在30%时有点共振,过了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用这种碳管,一是受力容易轴向开裂,二是容易共振,放大尾部震动。

主要是找不到3K的8.5mm碳卷管,先用这个试试,感觉比铝的结实,不怕大桨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尾管夹用回塑料的,再在管上包层胶带。
拆下大桨,尾桨不拆,打油门到最大,只有在30%时有点共振,过了 ...

谢了,那到可以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了,那到可以一试

还有尾波箱和尾管接触的位置也包了层薄的胶带,尾垂翼固定片那里加了片1mm的橡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LZ那种是碳束管,强度不太好,最好用3K管,结实很多,我的450就是用1MM厚的3K碳管,换了后,再也没有换过了 ...

这种管在哪里买  450用什么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了,那到可以一试

帖子上最后一张图可以看到垂尾垫的橡胶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尾波箱和尾管接触的位置也包了层薄的胶带,尾垂翼固定片那里加了片1mm的橡胶。

好的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E:
同用这种碳管的顶一下。
之前用这种碳管,尾巴震得不得了,都想放弃了。之后调试中发现时尾桨夹的问题,吧尾桨夹换了之后震动消除。拆掉大奖,留着尾桨,0-100油门一点没震动,也没有加什么胶带缓冲,现在效果很好。
发现,其实原来尾巴有震动的,用了碳管会增加震动,所以用碳管的要更加细致的调整尾巴。楼主的方法也不错,收藏一下。

网友F:
尾巴正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用这种碳管的顶一下。
之前用这种碳管,尾巴震得不得了,都想放弃了。之后调试中发现时尾桨夹的问题,吧 ...

这个碳管比铝管重4到5克,但是可以自己掌握长度,要多长就裁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巴正骚

尾推杆也顺便改成碳杆,舵机那头加了轴承。摆臂也改了,加了轴承,这样尾舵机负载轻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碳管听说共震问题不好整?哥们怎么解决的?

没有共性的。。。只要你的机子本身没有什么震动,就很稳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A:
LZ那种是碳束管,强度不太好,最好用3K管,结实很多,我的450就是用1MM厚的3K碳管,换了后,再也没有换过了 ...

旁边那架亚拓500好像我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管在哪里买  450用什么规格的?

淘宝上有,外径是12MM,内径10MM,长一米,自己买回来锯。。。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615213442.18.A3HDyx&id=4149883301&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旁边那架亚拓500好像我的啊

那是山寨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3K那个没有找到8.5的,这个就有。
就是现在这个也比铝的好点,以前买尾管买到怕。

8.5MM外径的还真没有。。。只找到8MM的,就下面3种8MM的,看能用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615213442.12***ocPo&id=453592877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615213442.40***ocPo&id=26169472284&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615213442.24***ocPo&id=15050416910&

楼主:
非常感谢!
8MM的我买过,尾管两头太松了,加了胶带也不好固定。
9MM我也买了,太大,机身这头还勉强塞进去,尾波那边就进不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
8MM的我买过,尾管两头太松了,加了胶带也不好固定。
9MM我也买了,太大,机身这头还勉强塞进 ...

噢。。。但如果你飞得不暴力的话,可以自己改装一下。。。将8MM的碳管2边用砂纸打磨粗糙一些,再均匀涂AB胶,等干透后,再用砂纸磨成8.5MM的,也就是用AB胶加厚一些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但如果你飞得不暴力的话,可以自己改装一下。。。将8MM的碳管2边用砂纸打磨粗糙一些,再均匀涂AB ...

好的,找机会试试。毕竟3K卷管结实,用起来也放心。

网友C:
个人觉得尾管不需要太结实的,铝质尾管也不贵,炸鸡总是要有泄力的地方的,便宜的尾管不坏就可能坏了其他贵价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尾管不需要太结实的,铝质尾管也不贵,炸鸡总是要有泄力的地方的,便宜的尾管不坏就可能坏了其他贵 ...

主要是有时铝管被大桨砍,留下伤痕难看
铝管是不贵,但是积少成多,加上运费也是个数,我已经有10几条有伤痕的尾铝管了
现在已经很少炸机了,但是就是偶尔也有的。
尾轴也换了DIY高硬的,不会像以前尾桨一碰,尾轴必弯。

网友C:
到底需要多硬的三轴一直富有争议,太软一碰就弯,太硬容易伤及旋翼头或尾推部分贵价的配件。个人喜欢飞越、冰人普通版的主轴,炸弯了一点还可以手工矫正一下接着用,加硬那些不做退火处理是不可能矫正回来的,硬过头了还有飞短的风险。

网友H:
皮传的 尾管就铝好了  尾管坏了就扔掉 也不心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底需要多硬的三轴一直富有争议,太软一碰就弯,太硬容易伤及旋翼头或尾推部分贵价的配件。个人喜欢飞越、 ...

对,太硬容易断,我的尾轴是硬度60左右。
飞越的轴我觉得太软了,以前刚开始装机的时候,震动大,加尾桨,油门推过一半,连共振都能能看到尾轴在晃。

楼主:
引用 网友H:
皮传的 尾管就铝好了  尾管坏了就扔掉 也不心痛

轴传的,拆装挺麻烦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LZ那种是碳束管,强度不太好,最好用3K管,结实很多,我的450就是用1MM厚的3K碳管,换了后,再也没有换过了 ...

尾管那么结实,炸鸡泄力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尾管那么结实,炸鸡泄力在哪里

用了这个尾管,炸了几次,损失大桨,有一次是尾桨。

网友:
学习了,拿分走人

网友:
碳纤尾管是很硬的。一般炸机是没事的

网友:
不必3k管,楼主这个我一直在用,很难炸断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尾管那么结实,炸鸡泄力在哪里

大桨断了,尾轴弯了就是泄力咯。。。

网友J:
这。。。。200上用过这种碳尾管, 并不是太好用
前几次被砍还好,时间久了还是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200上用过这种碳尾管, 并不是太好用
前几次被砍还好,时间久了还是开裂

这管比铝管硬,被大桨砍到不会有印,但是比铝管重,打算买8mm*7的3K卷管试试。
不过现在这个管炸了几次,还没问题。

网友J:
这种管刚开始有问题看不出来的,但是会引起震动啊,尾巴软啊,金鱼尾啊,等等问题。。。。
推荐3k管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种管刚开始有问题看不出来的,但是会引起震动啊,尾巴软啊,金鱼尾啊,等等问题。。。。
推荐3k管

可能我用的时间不是很长,现在暂时没有什么问题。不过打算买3K的试试了。看起来3K的也好看点,而且主要是轻点。

网友(2014-01-20):
3k管怎么装?

网友K:
引用 网友A:
LZ那种是碳束管,强度不太好,最好用3K管,结实很多,我的450就是用1MM厚的3K碳管,换了后,再也没有换过了 ...

你的尾管会被尾管座压裂吗....
我买了垃圾富丽的,发现装好飞几次,发现被压裂了,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尾管夹用回塑料的,再在管上包层胶带。
拆下大桨,尾桨不拆,打油门到最大,只有在30%时有点共振,过 ...

其实碳管就只有在低速某个点共振,过了就和铝管一样了

楼主:
我现在用3K的8MM的碳卷管,在尾管夹的地方加段原来的铝尾管套上,后面尾波箱那里和尾撑那里也加上一段。要不夹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的尾管会被尾管座压裂吗....
我买了垃圾富丽的,发现装好飞几次,发现被压裂了,报废了

我用碳管加上段铝管,,没有被夹裂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3K的8MM的碳卷管,在尾管夹的地方加段原来的铝尾管套上,后面尾波箱那里和尾撑那里也加上一段。 ...

图:

楼主:
还有一张:

照得有点糊了,将就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你的尾管会被尾管座压裂吗....
我买了垃圾富丽的,发现装好飞几次,发现被压裂了,报废了

1MM厚的管子不可能压爆的,除非你死命拧。。。估计富丽的是薄壁的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1MM厚的管子不可能压爆的,除非你死命拧。。。估计富丽的是薄壁的管子。

真的很薄,下次买1mm爽爽

网友L(2014-07-17):
请问楼主用飞跃的轴传套件吗,那颗尾管过渡轴承怎么安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用飞跃的轴传套件吗,那颗尾管过渡轴承怎么安装呢?

可以用轴传套件,但是尾管里的过渡轴承座得自己DIY,因为套件里的轴承座是按铝管的内径的,装不下碳管里。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可以用轴传套件,但是尾管里的过渡轴承座得自己DIY,因为套件里的轴承座是按铝管的内径的,装不下碳管里 ...

cnc加工一个?会不会太麻烦
能不能弄个2.5*6.5的轴承直接塞进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cnc加工一个?会不会太麻烦
能不能弄个2.5*6.5的轴承直接塞进去呢?

不用CNC,找人帮车个塑料的就行了,要是不飞3D,轴传传动杆用2mm碳杆,两头挫出D口就行了。
直接用轴承赛进去也行,不过得想办法把轴承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