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群内大神发电机问题,请进,谢谢

楼主(2013-11-15):
650W的发电机拉PL8 PL8冲电池最大能开到多少A? 谢谢

网友:
充6S差不多20A吧!

网友A:
不懂别乱说,误人子弟,血带我教训,我八百瓦发电机只能12A充,720i充电器,拉PL8的话一定用开普2000.不过还是要开普3000才能开满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懂别乱说,误人子弟,血带我教训,我八百瓦发电机只能12A充,720i充电器,拉PL8的话一定用开普2000.不过还 ...

以下是实测结果:

1000W的雅马哈发电机,供应PL8充6S电池,最大28A不跳闸。
1000W的开普发电机,供应4010双路充电器,两路各充一块6S电池,各14.5A(合共就是29A)不跳闸。

3楼那个说法简直让我惊呆了……

网友C:
电源这东西留够余量是最好的。充电器这边供电好就不容易出问题。
还得考虑充电器本身效率问题,输出6s20A等充快满了25.2V的时候可能会到500W;充电器效率80%的话就得625W的输入了。
另外貌似发电机,1000/2000中间重量相差不大的,自然要上2000w的。至于3000w的我会考虑下再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下是实测结果:

1000W的雅马哈发电机,供应PL8充6S电池,最大28A不跳闸。

那只能证明我两冲成的800W动力严重不足,我只要高过12就跳闸,谢谢你的实测 看来我也要入手开普发电机咯,一分钱一分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这东西留够余量是最好的。充电器这边供电好就不容易出问题。
还得考虑充电器本身效率问题,输出6s20A等 ...

1000W可以一个人单手拿着快步走

2000W只能一个人双手拿着慢慢走,上楼梯中途要休息

重量的差别并不是一点点

网友:
15A就行了 650W小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