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巴回弹

楼主(2013-11-15):
炸鸡以后尾巴往左的 时候回弹的 特别厉害跟扇扇子一样!尾巴往右锁的 很好!中立点往左调和往右调都没有改善!怀疑尾轴弯了 坏了 一个还是一样。调了一下午没搞定。
陀螺3GX 4.0  亚拓尾双推炸鸡以前是正常的!请教下高手怎么 调

网友:
你这个帖子对我很有启发,同是3GX4.0,我是右旋急停回弹,有一点点,一直也没解决,总是在陀螺仪设置上想办法。如你所说炸机后才出现,看来应该是机械问题,或是中立点的问题,我再好好看看,也期待高手的高见

网友:
尾桨夹轴承看看

网友(2013-12-23):
重点检查机械问题,看看中立点是否完全准确

网友A:
大家总说中立点 往右调往左调 我觉得 那个中力点是飞出来的 不是估出来的 建议楼主你调非锁尾模式下 飞 飞机,然后判定中立点 ,非锁下 飞机做到基本不飘即可。 这个飘的精度看你尾拉杆的球头口的丝的密度高低 丝密度月高 你可调的精度就越高。等你飞出来了中立点 然后马上做尾巴行程。切忌了啊。 否则舵机到极限就烧了。  另外说一下 3gx需要的尾巴中立点角度略大,滑块靠近尾巴更近, 相对 mb来说 就要的少 。 我个人mb 3g都在飞 一点儿经验希望能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家总说中立点 往右调往左调 我觉得 那个中力点是飞出来的 不是估出来的 建议楼主你调非锁尾模式下 飞 飞机 ...

查到原因了螃蟹爪有个螺丝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到原因了螃蟹爪有个螺丝紧了

喔喔 看来还是机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