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摄像头拆机图

楼主(2013-11-15):
天气转凉了,大疆精灵2的摄像头老是起水雾,我想把摄像头拆了以后放进去吸潮的食品用带子看看测试结果如何,现在特放美图两张

以下是WIFI模块细节,一共有两个

对了,给大家看看水雾的图

大家看到了中间的虚化了么,就是摄像头正中出现了水雾。

        另外,问问大神们,这个摄像头能否DIY个供电设备在其他地方使用?我想安装在我的大S上面作为FPV利器!~

网友A:
还好,我在北方,还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南方潮气大吧,精灵应该做好防水。

网友:
教你个简单的办法  弄点洗发水涂在镜头上  一点点就OK  游泳的时候泳镜就这样处理  方便好用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好,我在北方,还没出现这个问题。

北方冬季天气太冷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供暖后,室内外温差大,镜头会起雾。

网友:
确实很高科技

网友:
这个我也拆了,芯片打了黑胶

网友C:
我教给大家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在镜头玻璃的里面擦点洗洁精,一点点够了,然后涂匀,包你的镜头不虚化,各位记住了。。。效果好的请顶我。谢谢。

网友:
各位记住了。。。效果好的请顶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方冬季天气太冷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供暖后,室内外温差大,镜头会起雾。

从室内出到室外不会有这现象,只有从室外到室内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教给大家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在镜头玻璃的里面擦点洗洁精,一点点够了,然后涂匀,包你的镜头不虚化,各位 ...

一个比一个牛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教给大家最实用的方法,就是在镜头玻璃的里面擦点洗洁精,一点点够了,然后涂匀,包你的镜头不虚化,各位 ...

我去实验下,谢了

网友:
想知道中间黑色正方主控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D:
楼主,整好啦吗?汇报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整好啦吗?汇报一下吗。

最近天气好大太阳天,所以看不出来了

网友E:
楼主想把它换到其他上面做FPV,有什么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天气好大太阳天,所以看不出来了

还是相对湿度较大的缘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想把它换到其他上面做FPV,有什么方案吗?

就是没有呢,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呢,不知道可行不

我没有精灵2,没法研究,呵呵
让它在其他的设备上工作倒是不难,可是怎么解决图传问题?

网友:
怎會跑進水氣呢?太潮了啥地方?
看圖做工還不錯,看來鏡頭須要密封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