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钱!!!关于22.2V电压装12VLED夜航灯不用装电压转换(BEC)解决办法

楼主(2013-11-15):
不少飞行器用的是22.2V电池供电,可是LED灯是12V电压,接上会烧掉。原本想用12VBEC将电压降为12V,后来想到一个不用BEC,节省成本的办法。
我的解决办法是桨两组LED灯串联,LED灯耐压为24V,同时还能增加亮度。只要把引出的正负 极接到电调的正负极上就行了,好处是线不乱,干净整洁。请不要拍砖。

网友:
直接从平衡头引出了3s不就可以了么····这点小电流不怕电池不平衡

网友:
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
这样亮度会增加不少!

网友:
很简单 谁都想到

网友:
sb都知道

网友:
18组-20组串联可以接家用电上
这种灯带本来就带限流电阻,只要不超压可以随便串联

网友:
祝楼主玩的愉快

网友:
不錯也是一種方法

楼主:
更新图片

网友:
这种方法还是可以,就是不可以用遥控开关LED

网友:
的确省钱,不过不能控制开关

网友:
基于中学物理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