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航拍和多选翼航拍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楼主(2013-11-15):
固定翼航拍和多选翼航拍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区别是什么?   本人想入航拍 没想好载机用哪种..

网友A:
多旋翼是首选,多旋翼可以定点拍摄,可以构图,固定翼做不到。
个人觉得固定翼能做到的,多旋翼都能做到,唯一做不到的就是多旋翼比固定翼贵不少。

网友B:
固定翼也就是玩玩和高空测绘了。

网友C:
开跑车和开碰碰车的区别

网友D:
看个人的需求和爱好,固定翼无法悬停,但是续航能力很强可以体验一下驾驶真实飞机的感觉。多旋翼速度是个弊端但是可以用来摄影。至于楼上说多旋翼可以做到固定翼的全部,请看看程老的帖子吧,毕竟是各有各的优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是首选,多旋翼可以定点拍摄,可以构图,固定翼做不到。
个人觉得固定翼能做到的,多旋翼都能做到, ...

我就是想拍一些风景,影视航拍。    定点拍摄很重要么?  对定点拍摄的重要性还不是很了解,没体会。  构图是什么意思?
多选翼最多只能飞10多分钟吧。  固定翼续航时间就要长些了
还有就是画面质量问题  固定翼会不会画面抖动? 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也就是玩玩和高空测绘了。

怎么说?没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跑车和开碰碰车的区别

你的意思是固定翼画面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个人的需求和爱好,固定翼无法悬停,但是续航能力很强可以体验一下驾驶真实飞机的感觉。多旋翼速度是个弊 ...

我要航拍   我就是想拍一些风景,影视航拍。    悬停拍摄很重要么?  对悬停拍摄的重要性还不是很了解,没体会。  我觉得我好像用不着悬停拍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个人的需求和爱好,固定翼无法悬停,但是续航能力很强可以体验一下驾驶真实飞机的感觉。多旋翼速度是个弊 ...

请问怎么能搜到程老的帖子?想学习下

网友E:
固定翼 在失控或无动力的情况可以缓慢盘旋下降
多旋翼 一旦故障直接栽地上了

多在论坛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拍一些风景,影视航拍。    定点拍摄很重要么?  对定点拍摄的重要性还不是很了解,没体会。  构 ...

固定翼飞行速度快,可能你要取景不太方便,一飞而过了,比如你要拍一棵树,固定翼一下就飞过去了,你还要飞回来再拍,后期还要剪辑,多悬疑可以全方位多角度的拍摄。
关于构图,你还是看一些关于摄影类的书吧,比如9宫格构图,3角构图,3分构图,平行构图等。
至于飞行时间,多旋翼的载重可达数公斤,可以带大电池,或多块电池串并联飞行,两块10000毫安的电池并联可以达到40分钟左右的飞行时间,航拍时间是足够了(现在央视有些节目就是用大疆的S800拍摄的)
如果要高速飞行拍摄,多旋翼也能达到36公里/时以上的飞行速度。
比如你要拍婚礼,新人从教堂出来,多旋翼可以定点定高拍摄,可以跟拍,可以根据拍摄角度,选择高角度拍摄,也可以低角度拍摄,可以任意构图,固定做不到这些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拍一些风景,影视航拍。    定点拍摄很重要么?  对定点拍摄的重要性还不是很了解,没体会。  构 ...

多旋翼的震动比固定翼更难消除,特别是在悬停的时候i,不过多旋翼对摄影来说却是能够活着得比较好的构图,因为可以悬停啊!你要是想进军摄影的话努力钻研多旋翼吧!还就是多旋翼和固定翼翼只可以选择一样除非你是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定翼 在失控或无动力的情况可以缓慢盘旋下降
多旋翼 一旦故障直接栽地上了

不是可以设置失控返航的么?

网友:
两个字概括,大气和精致的区别

网友:
看需要吧.  多轴航拍好些, 因为能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飞行速度快,可能你要取景不太方便,一飞而过了,比如你要拍一棵树,固定翼一下就飞过去了,你还要 ...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  我要拍的应该是大范围的取景, 你说的拍一个树和婚礼我暂时不想拍。   现在想给一个大学拍个宣传片,还有航拍山水这种。  我朋友用的就是S800  1W毫安的电池, 他的只能飞10多分钟,  可能是起飞重量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旋翼的震动比固定翼更难消除,特别是在悬停的时候i,不过多旋翼对摄影来说却是能够活着得比较好的构图, ...

多旋翼好贵啊,比固定翼贵吧。是用4轴呢还6轴呢。

网友:
固定翼飞行速度快 想怕一些东西很难

多旋翼可以悬停某一个地方 拍东西

网友F:
你应该问的是直机航拍和多旋翼航拍的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可以设置失控返航的么?

现在论坛潜水两个月再做出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问的是直机航拍和多旋翼航拍的区别

还是中将说的比较透彻

网友G:
固定翼是白兔,多轴是乌龟,自己选吧。再不行,你可以自己动手做个可以悬停的固定翼,那就OK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应该问的是直机航拍和多旋翼航拍的区别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这两个才有对比的同一性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耐心的解答!  我要拍的应该是大范围的取景, 你说的拍一个树和婚礼我暂时不想拍。   现在想给一个 ...

多旋翼的对轴距,电机,桨,电池都有讲究的,动力平衡才能达到最佳性能,绝不能用2212电机配1555的桨,也不能4822 KV390配8045再配3S11.1V电池,这样的配制是飞不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固定翼是白兔,多轴是乌龟,自己选吧。再不行,你可以自己动手做个可以悬停的固定翼,那就OK 了。

兔赛跑也有龟赢的时候,
自己动手做个可以悬停的固定翼,这个牛
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航拍   我就是想拍一些风景,影视航拍。    悬停拍摄很重要么?  对悬停拍摄的重要性还不是很了解,没 ...

意思就是比如要拍一组几分钟你女朋友的专集,固定翼就远远不如多旋翼.多旋翼的热点环绕拍摄功能很不错.
想拍悠闲优美的景色----多旋翼;             想拍激烈动态刺激的场景----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的对轴距,电机,桨,电池都有讲究的,动力平衡才能达到最佳性能,绝不能用2212电机配1555的桨,也 ...

是用4轴呢还是6轴呢?

网友:
我觉得各有优势 固定翼只要是续航和高空作业,固定翼可以升到3000米的高空,多旋翼从续航时间和安全度考虑不敢那么做。多悬翼上手容易不过前提是机器要调试好这和固定翼正好相反,当然固定翼也需要调试的。固定翼拍摄画面流畅在滑翔姿态下几乎没任何震动,多旋翼为克服电机震动要做许多工作,多旋翼适合按预定路线定点精确飞行,这依赖于他的飞控高智能化你可以腾出手来移动镜头不过这主要用于中短距离,固定翼飞行是模糊定点而且你要不断注意操纵杆的适合远距离拍摄和高速飞行拍摄

网友:
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这东西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慢慢就知道了

网友B:
你要给学校拍宣传片这种的航拍,固定翼甚至都不用考虑,一点都不合适。

网友:
多旋翼是首选,想要飞的远,可以选择固定翼,固定翼的视频稳定性不如多旋翼,会有抖动,当然,旋翼越多,飞的就越稳,搭配好的飞控。一般拍完一个地方再到下一个地方,最后一起合成剪辑。航拍需要一块一块的去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可以设置失控返航的么?

看具体情况,这个功能比较鸡助, 比如 没电或供电不足 ,电机烧坏 等等你想不到的。。 ,你觉得失控返航还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给学校拍宣传片这种的航拍,固定翼甚至都不用考虑,一点都不合适。

固定翼速度太快是么?  而且不能定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固定翼速度太快是么?  而且不能定点

固定翼想都不用想,我觉得直升机适合你一些··``兼顾速度和定点,不过比多旋翼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固定翼想都不用想,我觉得直升机适合你一些··``兼顾速度和定点,不过比多旋翼贵

为啥不用想?不是也有很多固定翼航拍的么?
直机用90级油动?  700E?   直机要求技术过关吧?   我不飞直机的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啥不用想?不是也有很多固定翼航拍的么?
直机用90级油动?  700E?   直机要求技术过关吧?   我不 ...

现在直机大多是电动的,亚拓700改800,装上DJI飞控,其实也不难,别加gps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直机大多是电动的,亚拓700改800,装上DJI飞控,其实也不难,别加gps就是

我没飞过直机应该飞不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就是想拍一些风景,影视航拍。    定点拍摄很重要么?  对定点拍摄的重要性还不是很了解,没体会。  构 ...

有30分钟续航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飞行速度快,可能你要取景不太方便,一飞而过了,比如你要拍一棵树,固定翼一下就飞过去了,你还要 ...

难道你认为5000的电池能飞10分钟,换10000的就能飞20分钟、20000的电池就能飞40分钟了吗?

你错了。换大电池,续航时间与电池重量是不成比例的,从上面的数字来说,估计你换20000的电池后,比5000的电池不会飞久一倍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30分钟续航

几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轴?

六轴

网友:
引用 网友J:
难道你认为5000的电池能飞10分钟,换10000的就能飞20分钟、20000的电池就能飞40分钟了吗?

我现在6S4000(两块3S4000中联)的可以飞到十几分钟,而且 我的电池还是飞了快一年的电池,充放电超过50次以上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多旋翼是首选,多旋翼可以定点拍摄,可以构图,固定翼做不到。
个人觉得固定翼能做到的,多旋翼都能做到, ...

固定翼课是比多旋翼贵多啦!  航拍首选直升机 综合了固定翼和多旋翼的优点 缺点是维护上手不容易 多旋翼 入门容易维护相对简单  固定翼多使用与测绘航  航拍也是大面积高空 专业的机器比多旋翼贵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固定翼课是比多旋翼贵多啦!  航拍首选直升机 综合了固定翼和多旋翼的优点 缺点是维护上手不容易 多旋翼  ...

第一次听说固定翼比多旋翼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