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XG11接收机问题

楼主(2013-11-15):
本人用XG11,飞赛斯纳用6通不带卫星的接收机飞,70米就失控了,麻烦JR大神指点下,接收机问题!

网友A:
这个肯定不是接收问题了。自己看看说明书检查设置有没问题吧

网友:
是RG611么?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不是接收问题了。自己看看说明书检查设置有没问题吧

确定是接收问题!换了831接收拉到差不多500米都没问题!

网友B:
坏了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坏了返厂吧

是接收机的问题

网友:
70米失控,我没见过,411,611,631,831都用过,411最低也能200米开外。坏了就寄回厂家检查吧,青岛吉爱尔售后很好

网友:
70米,有点太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