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超低成本的四轴收放脚架+改造方法

楼主(2013-11-15):
先上视频。改造方法见二楼。
脚架地面测试:

空中测试:

楼主:
先来看看最主要的部件。
25克电动小型起落架,锁定螺丝为两颗M3螺丝,中间可以塞3mm起落架钢线。顶部固定螺丝是恐怖的M1.7。。所以建议这个还是买40g的。大一点,重一点。。但是安全点。

下面拆开看看:
全金属齿轮+蜗杆结构
这个是起落架打开的位置

中间位置:

起落架收起的位置

蜗杆和滑块:

电路板,可见是开关模式,2端各有一个微动开关

这个起落架运动角度是90度。用在多轴上角度太大,下面改小角度:

首先在微动开关上粘东西减小角度。

角度变小后发现滑块不能把转轴顶死,有很大的间隙,直接在转轴上粘东西减小虚位

转轴的起落架钢线孔实测3.2MM。直接攻丝成M4.
把M4的螺丝塞到6×8的碳管中。

扶正位置后用AB胶填满缝隙固定。

组装的时候是边试边弄的,就没有拍照,下面直接上完成图,过程各位自己脑补。

网友:
用的电子蜗杆?

网友A:
蜗杆不是挺重吗,加上脚架,有400克左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蜗杆不是挺重吗,加上脚架,有400克左右吗?

具体多重称了下忘记了。。,用的铝管比原来略重。腿用碳管的话还会轻一点,蜗杆实测是23g

网友B:
这贴不顶对不起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贴不顶对不起良心!

多谢捧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多重称了下忘记了。。,用的铝管比原来略重。腿用碳管的话还会轻一点,蜗杆实测是23g

哦哦,那也不重啊,如果用碳纤管会不会更轻?

网友C:
很不错。但干嘛不全部用碳管做呢?

网友:
好贴,好人,赞一个再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但干嘛不全部用碳管做呢?

手上没有。。正好有闲置铝管。

网友:
顶下贴   留着学习

网友:
四轴留空不能承受之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贴不顶对不起良心!

同感,楼主这么耐心的讲解和发图片

网友:
好帖子 楼主是好人

网友:
有创意顶起!~~~

网友:
做的不错,
但强度好像不太够,下降冲击可能会把螺丝连接碳杆的位子压断